10cc汽油机上机磨合

楼主(2021-12-27):
昨天下午把我的玄鸟50安装好汽油机,搬到楼顶低速、怠速磨合半箱油,没有转速表,就是瞎搞。试过不用启动器,用手启动,热机时就可以,冷机的话应该很难。中途熄火,检查油路没有问题,只是点火器没有火花,就怀疑点火器有问题,平时论坛上有文章评论这种点火器很容易坏,也是磨合期间,会不会也轮到我遇上了?点火器指示灯是亮的,排除熄火开关直接接点火器电源也是没有火花,后来用BB响一测,5.2V,电压不够,怪不得点火器电压低没有火花,换过一块电池,正常启动继续磨合。心想反正甲醇燃油已用得差不多了,改一下上汽油机,看看能否成功。

楼主:
上个图

来自微站

网友:
最好装在磨车台上磨合,汽油机磨合时间比较长,至少要磨几个小时,在飞机上磨合对飞机不太好。

网友:
磨合是早年新发动机必须的一个过程,而今材料、加工、装配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了。磨合台与装在飞机上有什么不同?新发动机直接装上飞机别狂轰油门、别一直最高速就可以了,谁用数据验证一下经过磨合台磨合的发动机与直接装机使用的发动机会有什么区别,干就完了费那个劲。一台发动机想用一辈子啊,有多少航模发动机不是(飞)机毁(发动)机亡。

网友:
机械的东西都有个磨合过程,特别是发动机这样高速旋转的东西不磨合好,使用过程中会存在很多未知的因素,造成很多未知的后果,还是磨合好再上天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