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教SW达人,一个封闭环形曲面如何展开?

楼主(2021-12-27):
当我选中所有面,就不对了,只有开环的时候才能正常展开。

楼主:
曲面不闭合就可以。

楼主:
没有啊,可能网络或者服务器卡顿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啊,可能网络或者服务器卡顿了吧。

哈哈哈,图看到了
不知道我是否理解了您的意思?
一个封闭曲面当然是无法展开的,就比如您要剥橘子,必须得从一个裂缝开始吧?这个裂缝也就是展平后橘皮的边缘。同理,想把一条皮带剪断拉直,总得有个剪口吧?
逆向思维,一张平直的钣金,如何弯卷(包裹)成曲面?不也得缝与缝的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图看到了
不知道我是否理解了您的意思?
一个封闭曲面当然是无法展开的,就比如您要剥橘子,必 ...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剪断,用面切割了一下似乎也没断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剪断,用面切割了一下似乎也没断开。

2种方法:
一是沿圆环中心轴画一条竖直线段,运用“插入——特征——分割”将曲面分割成左右对称的两半,留一半展平,再把展平图镜像一下即可
二是先把曲面稍微加厚一下(比如0.05毫米,向内加厚),形成有体积的实体,这样就可以使用切除工具了,在曲面上切一条细细的窄缝,然后展平。

网友A:
引用 网友A:
2种方法:
一是沿圆环中心轴画一条竖直线段,运用“插入——特征——分割”将曲面分割成左右对称的两半 ...

曲面可以理解为厚度无限接近于零的实体,不支持拉伸切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面可以理解为厚度无限接近于零的实体,不支持拉伸切除

我想到了切除一点点,但没想到曲面不能切除……明天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到了切除一点点,但没想到曲面不能切除……明天试试。

网友:
这是SW软件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曲面可以理解为厚度无限接近于零的实体,不支持拉伸切除

他说的第一种方法是分割,曲面是可以被分割的。第二种方法里,他把曲面加厚成了实体,已经是有厚度的实体了,就可以切除。还有一件事,无厚度的曲面虽然不可以被拉伸切除,但却可以用封闭的草图曲线、封闭的曲面进行裁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说的第一种方法是分割,曲面是可以被分割的。第二种方法里,他把曲面加厚成了实体,已经是有厚度的实体 ...

谢谢!不知道下次还会遇到什么问题,到时候还要向各位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说的第一种方法是分割,曲面是可以被分割的。第二种方法里,他把曲面加厚成了实体,已经是有厚度的实体 ...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种方法:
一是沿圆环中心轴画一条竖直线段,运用“插入——特征——分割”将曲面分割成左右对称的两半 ...

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楼主:
谢谢了,这个技巧以后做魔术板飞机估计用得上。

网友C:
以前自学的CATIA,没人教,学到了点皮毛,设计了好几个飞机,然后某个技术点卡住了解决不了,现在只用CAD画图,但始终有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自学的CATIA,没人教,学到了点皮毛,设计了好几个飞机,然后某个技术点卡住了解决不了,现在只用CAD画 ...

设计了好几个飞机,不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