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bar neo mini 的疑问

楼主(2021-12-27):
makido logo 200直升机 带的事vbar neo mini 接收机 直接 可以 用mikado 的遥控器  问个问题 可以接 s.bus接收机 用futaba的遥控器么 我想把陀螺仪拆下来 给别的飞机用 我还没有mikado的遥控器

网友A:
考虑直接用朗宇M2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直接用朗宇M2么?

想把vbar 拆下来  换别的飞机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把vbar 拆下来  换别的飞机上

他的意思是 你拆了接收机,这机跟朗宇M2就基本相差无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把vbar 拆下来  换别的飞机上

建议咨询一下厂家,这个mini neo能支持其他电调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