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常见问题解析-第二期

楼主(2021-12-27):
一、60A 4合一电调装机后,上电电机没有提示音、无法连接软件?

1、提示音分别为前段和后段,没有后面的提示音可能是电调和飞控之间连接有问题。

2、如果完全没有任何提示音,需要检查供电以及各线束是否连接正常。

3、确认各线束及供电正常后,检查飞控和电调固件,重新刷写飞控、电调的固件和飞控配置。

4、如无法连接软件或无法刷写固件,请查看电脑是否安装驱动。

5、如无法查看到驱动及对应端口,需更换数据线或电脑。

6、之前有用户自己做过一些处理(防水、加绝缘胶等),导致电调损坏,未经厂家同意不得擅自改装!

7、在配置界面中检查油门协议是否已设置。

8、以上方法都无效,请及时联系飞盈佳乐官方客服售后。

二、Raptor S-Tower F3 12A飞塔无法连接Blheli-S调参软件?

1、需要选择连接方式,在连接方式选项中选择E选项即可。

2、需在调参软件的左下角选择对应的COM口。

3、如无法显示COM口需要更换数据线或安装驱动。

4、检查电调是否上电。

三、Raptor S-Tower F3 12A飞塔,连接飞控没有图像,图传和摄像头直接连接有图像显示?

1、检查接线是否正确(一般都是接线问题)。

2、接线正确或无法确定是否正确,请联系飞盈佳乐官方客服售后。

四、推动遥控器摇杆,BF中的接收机界面没有反应,没有连接上接收机?

1、确认遥控器与接收机是否对频。

2、需要在端口界面中,设置对应的UART端口(一定要勾选所焊接的端口)。

3、在配置界面的接收机设置中,选择对应的接收机协议即可。

五、用60A 4合一电调配PX4飞控,为什么无法连接BLHeli-32软件?

1、BLHeli-32是无法识别PX4飞控的。

2、如需调试电调参数,需单独购买烧录器或更换调参软件可识别的飞控。

网友:
电调接电没有第一次提示音,电调故障的可能性最大,因为这个提示音,与飞控是没有关系的。不接飞控都应该有第一次提示音的。

网友:
自己组飞机问题真的很多,但能被训练成解决问题的高手。解决硬件问题真的是很锻炼人,单焊接技巧就不简单。

网友:
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注意排线,千万别直插,好赢的60A电调和飞蝶的h7飞控vcc和gnd正好是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