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用那种摇杆合适

楼主(2021-12-28):
乐迪大师和富斯都出了摇杆组,飞直机那个更合适一点,准备换

网友A:
这个怎么换??天地飞的遥控能换吗?

网友:
富斯的在哪

网友:
CNC金属HALL摇杆牛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换??天地飞的遥控能换吗?

我是天九控,用了五年,摇杆精度出问题。咨询吴工后,买原厂摇杆100俩总成。安好后恢复如初。别的看到有600多摇杆,不知道能用不,这个要先咨询好,防止买回来无用成摆设,造成浪费,还闹心。摇杆为啥不弄成一个规格型号的呢?有高手会3D打印的,可以改装,没有这个技术的,就别折腾了。

网友:
论坛里有大神测试过富斯摇杆,很强。至于radiomaster的就不知道了。还有摇杆不是随便就能换,能不能安装,安装上能不能用都得提前搞清楚。

网友:
期待大师出教程

网友:
富斯的颜值挺高,vbct应该能用

网友:
在哪有产品链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天九控,用了五年,摇杆精度出问题。咨询吴工后,买原厂摇杆100俩总成。安好后恢复如初。别的看到有6 ...

好的谢谢,还是换原厂的吧

网友:
摇杆应该是数字输出,有些控需要电压输出,所以可能不兼容,好像说用转接板可以,但毕竟是民间DIY产品,转换精度是否有保证,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还是换原厂的吧

原厂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