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k110大齿盘松有什么招?

楼主(2021-12-28):
每次重一点掉或是打草必然要重新挤紧一下。
主要是技术还比较菜,几乎没一电到底正常降落的,可能飞稳了就不烦恼了。

另外,原厂控的参数要改吗?我调了陀螺感度25%,好像稍微灵敏一点也能飞的样子,有时2-3级阵风,神经高度紧张。

这个机器确实不负重望,超级抗摔啊

网友A:
习惯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习惯了就好。

猜也是,固定太紧估计要裂

网友:
我大齿轮从来炸机没送过,你把油门定速调到百分之85左右试试

楼主:
看起来有点道理,我明天去炸下试试

网友B:
可以加点胶水,100s的是用铜线缠绕,或者线缠绕后加胶水。110没有爆过菊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加点胶水,100s的是用铜线缠绕,或者线缠绕后加胶水。110没有爆过菊花

我主要是怕弄太紧,把别处憋坏了,没把握

网友C:
这个是K110最巧妙的防炸设计,我在屋里练倒飞上墙连炸机十几次都是捡起来弄紧大齿继续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K110最巧妙的防炸设计,我在屋里练倒飞上墙连炸机十几次都是捡起来弄紧大齿继续飞

尾管裂了,方尾管绝对是败笔

楼主:
后续:扫齿换了一个大齿盘,似乎比之前紧很多,再不用按了,估计是之前的堵转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