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教群内前辈一个问题

楼主(2021-12-28):
遥控器
的EXP指数是越正摇杆中段的反应越迟钝,还是越负中段的反应越迟钝呢?谢谢!

网友A:
不是前辈,一条斜直线,应该是线性的,速度时间均衡。你想要什么效果就设置什么样的曲线压缩时间或者距离,你说了算

网友B:
以TX16S为例,EXP正值会使响应在0附近变弱,而负值会使响应在0附近变得更敏锐。

网友C:
这个要看遥控器默认设置,不同品牌不一样,JR是越正中段越迟钝,futaba正好相反,在自己的遥控器实操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