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80安铂金电调,7008接收机,电机不转问题

楼主(2021-12-28):
详细说明,好盈铂金80安电调,买回来用舵机测试仪,上电正常驱动电机。确认收货好评。没毛病!
有时间了来装机,用7008接收机,电调接3通道,电机一直是,滴滴滴。检查接收机上电,对频正常124插舵机都有输出。三通道反复校准油门都不行。以为电调有问题,插测试仪,电机正常驱动电机。插接收机就不可以。之前说futaba油门反向,怎么的?请教各位前辈这是哪里没弄对呢?

楼主:
反向校准油门,电机可以转了。遥控器该咋办?

网友A:
遥控器油门通道设置反向不可以?

网友B:
刷出来的五星上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出来的五星上将

玩固定翼,穿越机用天九控,Futaba刚收二手的,接收机贵啊。现在天九换摇杆总成了,继续飞。收回来了就装个大机,学学。肯定不敢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油门通道设置反向不可以?

由于是英文,看教程,解决了。先反向校准油门,反着可以转。螺距和油门都反着。把这两个通道反向。问题解决,谢谢

网友C:
futaba  接收器贵,听说睿思凯接受可以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C:
futaba  接收器贵,听说睿思凯接受可以代替

Tfr6A接收机170大元,还没有Sbus。Ac2000据说还凑合,到处缺货。天地飞接收机才80,还是用天九控吧。

网友B:
没那些讲究国产控一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那些讲究国产控一样用

所以,继续用天九

网友D:
我在使用好盈电调,亚托电调,扶她吧油门就是反向的,无论如何设置。不知道其他人情况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使用好盈电调,亚托电调,扶她吧油门就是反向的,无论如何设置。不知道其他人情况如何?

那你是怎么飞的,我把两个通道反向了。奇葩的遥控器,上负100下正100,副翼还无所谓,油门逆天。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你是怎么飞的,我把两个通道反向了。奇葩的遥控器,上负100下正100,副翼还无所谓,油门逆天。

它是以前0到100的范围设置成正负100,0点位置就是过去的50。可以这么设置

网友E:
futaba用副厂很多都是用1百多的cooltech接收机,除了不能用回传,别的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futaba用副厂很多都是用1百多的cooltech接收机,除了不能用回传,别的都一样

麻烦推荐推荐,飞直机的,稳定性要可靠。最好是Sbus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它是以前0到100的范围设置成正负100,0点位置就是过去的50。可以这么设置

愚钝,没明白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出来的五星上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麻烦推荐推荐,飞直机的,稳定性要可靠。最好是Sbus总线

我不是已经说了吗,自己看淘宝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不是已经说了吗,自己看淘宝参数

fhss协议,据说不稳定,Fasst协议的都缺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