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管截短

楼主(2021-12-28):
各位大侠,想请教一下对于双
电机
驱动的直升机把尾管截短后会怎样?皮传和轴传靠齿轮比决定大桨和尾桨的转速比,那双电机的直机是靠什么决定大桨和尾桨的转速比的呢?谢谢

网友A:
陀螺就是干这个工作的呀。

网友A:
双电机,尾马达是单独电调控制。陀螺感知锁尾状态给电调信号。

网友B:
截断陀螺会补偿可是尾马达可能会累死,力矩变短了,尾马达需要更高的转速去补偿

网友C:
尾管截短后会直升机转向会变得很灵敏。

楼主:
那就是短尾管其实是在压榨尾电机,让它拼命去抵消大桨的扭力

楼主:
那要是把尾桨从双叶桨换成多叶桨呢?情况会不会改善

网友D:
都双电机了,哪还有什么转速比,各自独立的。
为啥要改短,一般都是改长,短了可能打到主桨,而且尾巴负载加大精度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