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天线选择

楼主(2021-12-28):
大家远航机用的都是什么样的天线,有推荐的吗?
7寸远航机
图传为RUSH solo
眼镜skyzone cobra X
图传端暂用猪尾巴,眼镜端自带的棒棒天线和一根辣鸡天线,求大佬推荐一下

网友A:
固定翼远航我的是棒子加平板,穿越机不懂你什么要求可以看看枫叶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远航我的是棒子加平板,穿越机不懂你什么要求可以看看枫叶天线

好嘞

网友:
       一般机载端用圆极化全向天线,比如常说的棒棒糖天线,地面端同样用一个圆极化的全向天线无死角接收近程信号,再加一个圆极化定向天线(平板天线)以定向接收远距离信号。这一套配置用以轻度远航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如果距离比较长,可以在机载端用垂直极化的全向天线(宝塔天线、猪尾巴天线),地面端同样用一个全向天线加一个定向天线,只不过全部换为垂直极化。
        圆极化天线相较垂直极化天线抗干扰能力更强,垂直极化天线传输信号更远。两者信号可以相互发射接收,但混用效果会打折扣。圆极化天线注意统一左旋或右旋。
        就四轴远航而言,圆极化的一套足矣。

网友:
买之前去b站看看相应的测评,根据需求和预算来

网友:
推荐枫叶,具体可以去问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