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futaba遥控器功率测试

楼主(2021-12-28):
futaba功率小的事情如今人尽皆知。有的说fasst模式功率比fasstest功率大,fhss比fasst功率大。今天我们来一探究竟。手上有的遥控器有三款T8FGS  T14SG. T18SZ  均为国行。鉴于T8老掉牙古董,直接跳过。从14SG测试开始。首先上测试设备

是德U2001A功率计

IPEX转接头(线损可忽略)

楼主:
选取2.4350G频率,左右50MH宽度。功率稳定在48-49mw。

楼主:
fasstest模式,功率和fasst没区别

楼主:
fhss模式因为是纯跳频,所以功率变化范围比较大,这里不多做科普,感兴趣的可以自己网上了解下射频制式的原理。

楼主:
明天测试futaba T18SZ。也是我现役的遥控器。

网友A:
从成家仪一,音田哲男,八田肇等一众世界顶级飞手都用FUTABA不难看出来,功率这么小不适合玩FPV

网友:
那看来只有50毫瓦。

网友B:
我的14SG经常在电池快到最低电压时失控,不知道跟5个电池的控电是不是有关系,以前富特巴控电都是8节电池,电压低了很多。

网友:
太专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成家仪一,音田哲男,八田肇等一众世界顶级飞手都用FUTABA不难看出来,功率这么小不适合玩FPV

fpv肯定还是得上低频。只要是合规的2.4G都不适合fp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14SG经常在电池快到最低电压时失控,不知道跟5个电池的控电是不是有关系,以前富特巴控电都是8节电池, ...

和电压没关系。这种电路设计都是线性稳压,不会因为供电电压差异影响射频性能

楼主:
Futaba 18SZ 国行。

楼主:
补充:频率设置2.435GHZ,固定频点,没设置左右50hz。

网友:
这点功率他也没办法啊,乌龟的屁股!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电压没关系。这种电路设计都是线性稳压,不会因为供电电压差异影响射频性能

电压低了,产生的磁场强度不会减弱吗?

网友:
大佬能不能帮忙测一下,天地飞ET16功率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