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流传感器问题

楼主(2021-12-28):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光流传感器的有效范围是多少?还有是不是在室外光流就没啥作用了?想买一个但不太了解这种传感器。多谢

网友A:
光流定位一般都是要搭配激光或者超声波定高模块的,所以定位高度会受限制,限制高度最高在30米以下,一般要在光线明亮的地方使用,具体限制条件要看你使用的设备。比如低成本的PMW3901+VL53LXX的光流定位方案,他的限制高度在几米以内,而且不能受太猛烈的太阳光干扰;如果是PX4FLOW,则定位高度最高可以到30米(它自己是这么写的,没几个人敢试过),而且在光线相对暗的地方也可以使用。

网友A:
另外看你不是很了解这东西,建议你不要一上手就去弄,这玩意对新手一点也不友好,搞不定很劝退人的。应该先多去了解学习相关的知识,有一定知识积累后再考虑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