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碳丝覆膜室内3D航线机开贴动工

楼主(2021-12-28):
第一天施工:及不严谨的在桌子上开始主翼的加工,胶水使用401,搭配7452,效果很好。主翼外框架0.7mm碳杆,内部支撑0.5mm碳杆。预计制作周期整个寒假。希望不要烂尾。

网友:
加油!!请教一下,LZ的曲线是如何弯出来的?

网友A:
牛!弯曲碳杆咋弄的?我也不会。
不过楼主有地方飞这个吗?碳丝航线机也只有比赛才用得着。否则做了没地方飞,英雄无用武之地啊。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弯曲碳杆咋弄的?我也不会。
不过楼主有地方飞这个吗?碳丝航线机也只有比赛才用得着。否则做了没地方 ...

学校体育馆随时可以飞,碳杆的弯曲在国外是有异型碳杆定制加工生产的,我那是硬生生的靠自然弹性弯曲,不知道由此产生的张力会不会破坏结构与强度。边做边看,第一次尝试做,您是我的偶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校体育馆随时可以飞,碳杆的弯曲在国外是有异型碳杆定制加工生产的,我那是硬生生的靠自然弹性弯曲,不 ...

呵呵,偶像不敢当。弹性弯曲我不敢做啊,我都是直来直去的。做这个我得感谢北 京的邓强老师对我的帮助。主骨架用0.7,其他小支撑用0.5。这个太重要了。
我用的电机1803,1600KV,枭鹰,桨是翼斧那里买的2克碳桨,翔翼也有的。150元。
可以用接收机电调一体化的,还有舵机副翼用淫艳9051,升降方向用9251。有钱用地平线,蓝箭,格宁的小舵机。电池2S180的。

祝你成功啊

楼主:
第二天施工:这个进程貌似有点快。发现采购的10根0.7还不够,11根可能刚刚好。0.5的也买了10根,不知道怎么样,先用了,不够一并再采购。某些关键部位还需再进一步加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天施工:这个进程貌似有点快。发现采购的10根0.7还不够,11根可能刚刚好。0.5的也买了10根,不知道怎么 ...

我买了0.5的20根,0.7的15根。所剩无几
来自微站

网友:
插个眼,目前也在研究碳丝鸡,可以交流交流

楼主:
继续施工:两片副翼加一片升降舵刚好2克。用胶越来越暴力了,锉刀都用上了,这个支架搭建的过程估计很长很长,后续还要打磨,补强。今天先到这里。

楼主:
当我把碳丝架从纸上取下来,悲剧了,各种变形,有种要放弃的感觉,或者换种机型,但是这有违开立本帖的初衷,于是沉下心来拆拆拆。主翼前缘与升降舵前缘根据自然弯曲再布置内部支撑。除了侧机身,没有其他地方特别凹造型的。而且各个连接点都用针线包里的线加502加强了。过几天拆下来看看框架怎么样。顺便分享几张老外的美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我把碳丝架从纸上取下来,悲剧了,各种变形,有种要放弃的感觉,或者换种机型,但是这有违开立本帖的初衷 ...

我还真以为你掌握了弯曲碳丝技术。老外是预制的弯曲碳丝,你是强行弯曲的吧?不变形才怪了
来自微站

楼主:
机头有点费时间,持续制作中…

楼主:
更新一下进度,麦拉膜比想象中的要轻,使用起来很省料,喷胶上膜很快,先去地下车库飞会儿飞机,明早继续蒙膜。设备今天也处理了一下,右边所有不含电池30.2g,估计电装最后在42克左右。可惜电池下单晚了,都放假了。明天再看看电池是否能买到。

网友(2022-01-27):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进度,麦拉膜比想象中的要轻,使用起来很省料,喷胶上膜很快,先去地下车库飞会儿飞机,明早继续蒙 ...

把这些片片组装起来,也会够你受的
来自微站

楼主:
年内没有下单电池比较遗憾,本人有点猴急,先开始进行了加强,组装,目前所有加强配件在16g,整机完成在20g,还是很有信心的。但是反过来看看这接近40g的电装有点太猛了,于是看看有没有适合的1s动力,航线机嘛,推力在60g左右即可,这个舵机,接收,电调漆包线都好找,这个电机种类也多,不知道像我这样的哪款比较推荐呢?需要重绕改KV值的也行。另外请问起落架选用多粗碳杆比较合适?

网友:
好轻,,推力60G?用变速组试试。。。主翼两端可以和机身中间竖一根碳杆,上/下两端连接主翼两端,可以在飞形中减少形变,两边都拉好后正好形后一个整体,用鱼线,很轻。水平尾翼也可以这么搞。   舵机也是用拉线的吧?

楼主(2022-03-09):
计划寒假搞定的这架飞机到现在还没有完工,寒假春节快递停运没有实质影响,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动力选择与安装,昨天晚上做梦都想着这事。现在有1s空心杯的方案和1s的无数方案,总之目前是按照1s去考虑设计的。总之该项目未停工,发个帖,表示项目还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