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关于手抛机的请教

楼主(2021-12-29):
买了一米二的手抛机,不知道前拉,后推,单发,双发,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我感觉看喜好吧,要是要加FPV就可以考虑双发或者后退以减少画面干扰

网友:
我不敢用前拉,怕撞坏。
还是腰推耐摔,如冲浪者、飘飘机,或双发置于主翼后方。
尾推据说效率高,但估计要注意桨别打地上,如天捷力小胖子,由于重心问题,我觉得这样的飞机不好做轻。

网友A:
单前拉动力易配置,但需要有一定高度的起落架,或者用折叠桨。
背推安全性好,但过高的推力线对性能有一定影响,需要仔细调节电机角度。
双发动力性好,安全性尚可,电路相对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前拉动力易配置,但需要有一定高度的起落架,或者用折叠桨。
背推安全性好,但过高的推力线对性能有一定 ...

双发效率呢

网友A:
优于背推,不过上限不如单发前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于背推,不过上限不如单发前拉。

双发稳?只有这一个优点?

前拉机身挡住了,按理说效率不会高

网友B:
都已经一米二了,只有前拉折叠桨是最合适的,双发走线是个问题,本来机翼就不结实。后推和腰推就不要考虑了,多余的配重不如做一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已经一米二了,只有前拉折叠桨是最合适的,双发走线是个问题,本来机翼就不结实。后推和腰推就不要考虑了 ...

说的在理

网友:
双发比单发更靠谱一点,动力和可靠性都会更好,毕竟翼展在那摆着,大翼展机翼加强是必须的,至于双发线路并没有那么复杂,纯属个人建议,最终结果在于你

网友C:
楼上2位说的问题都可以很好的解决。。。。。主翼碳纤维加强便是,很简单方便。

我这2架推重比都在2左右,机体受力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2位说的问题都可以很好的解决。。。。。主翼碳纤维加强便是,很简单方便。

我这2架推重比都在2左右 ...

好象是一样的,你机粘死了还是加了碳杆对插可拆?

这机翼不结实吗?epo,感觉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2位说的问题都可以很好的解决。。。。。主翼碳纤维加强便是,很简单方便。

我这2架推重比都在2左右 ...

你用的多大电机和桨,还有用的几S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发稳?只有这一个优点?

双发可以抵消反扭力,效率也还可以。但因为电机不能离机身太远,所以桨并不能用得太大,上限不如前拉。

这个规格飞机的滑翔能力应该不错,前拉折叠大桨的性能肯定是最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用的多大电机和桨,还有用的几S电池?

左边706小机   单发前拉朗宇2204 1500  12A好盈  7038桨  3s550 杂牌舵机  起飞总重量230g

右边707小机  双发银燕1806 2300  双12A好盈  5045桨 3S850  银燕金属舵机   起飞重量380g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象是一样的,你机粘死了还是加了碳杆对插可拆?

这机翼不结实吗?epo,感觉可以啊。

小机主翼稍显薄弱,我喜欢瞎几把乱飞,追求推重比和可靠性,碳杆加强后直接粘死主翼

网友:
推荐双发,没有反扭别提多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边706小机   单发前拉朗宇2204 1500  12A好盈  7038桨  3s550 杂牌舵机  起飞总重量230g

右边707小 ...

翼展分别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拉yyds

同意

网友E:
引用 楼主:
翼展分别多大?

左边706小机 翼展1米   单发前拉朗宇2204 1500  12A好盈  7038桨  3s550 杂牌舵机  起飞总重量230g

右边707小机 翼展1.2米  双发银燕1806 2300  双12A好盈  5045桨 3S850  银燕金属舵机   起飞重量380g

网友F:
有做双发差速的手抛机吗?做给娃娃玩的,不想太复杂太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左边706小机   单发前拉朗宇2204 1500  12A好盈  7038桨  3s550 杂牌舵机  起飞总重量230g

右边707小 ...

你电机都用名牌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做双发差速的手抛机吗?做给娃娃玩的,不想太复杂太麻烦的

有,是比较简单,就是没有升降舵,飞不快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楼上2位说的问题都可以很好的解决。。。。。主翼碳纤维加强便是,很简单方便。

我这2架推重比都在2左右 ...

这两个飞机哪个好飞?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这两个飞机哪个好飞?

都好飞,大点的707可玩性更好点。

至于舵机电机用名牌的。。。。这点也算不上啥名贵的东西。

对于一架飞机制作、调试和维修成本,休息日不干家务、不去加班挣钱的成本。配件用的正规些的增加费用就算不得啥了。

我的成本账是这样算的。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好飞,大点的707可玩性更好点。

至于舵机电机用名牌的。。。。这点也算不上啥名贵的东西。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有,是比较简单,就是没有升降舵,飞不快

飞不快才适合娃娃,有图纸或者教程吗?请指教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做双发差速的手抛机吗?做给娃娃玩的,不想太复杂太麻烦的

有刷空心杯,佩恩差速电调

网友H:
入门时间短就双发,稳定,推力大,老鸟就随意了,前拉效率很高,缺点就是废桨,废电机,腰推推荐成品机,主要推力线比前拉还难调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入门时间短就双发,稳定,推力大,老鸟就随意了,前拉效率很高,缺点就是废桨,废电机,腰推推荐成品机,主 ...

网友(2022-02-20):
引用 网友C:
楼上2位说的问题都可以很好的解决。。。。。主翼碳纤维加强便是,很简单方便。

我这2架推重比都在2左右 ...

请问一下,fx707这架飞机的电机座是怎么固定上去的?是用胶水吗?我看机翼上留了三个固定的孔位,但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电机座

网友I:
引用 网友F:
飞不快才适合娃娃,有图纸或者教程吗?请指教一二

48cm手抛机+双发8520空心杯配75mm桨+1s 380~800mah锂电池+差速遥控,接收+起落架(可以没有),注意调整好重心,给7岁以上娃娃飞,十分钟上手。

网友:
引用 网友I:
48cm手抛机+双发8520空心杯配75mm桨+1s 380~800mah锂电池+差速遥控,接收+起落架(可以没有),注意调整 ...

差速机没必要diy了吧。 咸鱼成品 也就80左右,全套带平衡自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发稳?只有这一个优点?

双发是最好飞的,因为没有反扭。
背推最差,因为要下压,效率低。
前拉效率最高,但危险大。
双发小奖,基本上不会碰到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拉yyds

改装的好

网友(2022-05-24):
引用 网友I:
48cm手抛机+双发8520空心杯配75mm桨+1s 380~800mah锂电池+差速遥控,接收+起落架(可以没有),注意调整 ...

改装迟迟不敢动手,东西倒是买了一堆了

网友:
改装教程有没有啊?不敢轻易动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