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能四面悬停了,请教一下如何倒飞

楼主(2021-12-30):
新手经过练习,K110能稳定四面悬停了,请教一下如何倒飞?遥控器具体是如何操作的?

网友A:
还不够,接下来是原地筋斗,然后是倒四面悬停。

网友:
最好先能熟练掌握一个面的倒飞打舵,比如倒飞对尾或者倒飞对头。第一次翻需要点胆量,前翻或侧翻,记得负螺距别错,手法不熟,可能翻不正乱跑,这时就要快速修平了,或者翻回来,多来几次,倒飞坚持的时间也就越来越长了,其实110炸一下无所谓,比450敢炸多了。

网友:
先上模拟器

网友:
找个厚草坪

网友B:
对头怎么练?总是过不了这关。3面都很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头怎么练?总是过不了这关。3面都很熟了。

你可以这么记,往左偏就往左打杆,往右偏就往右打杆,你试试,这样一下就豁然开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这么记,往左偏就往左打杆,往右偏就往右打杆,你试试,这样一下就豁然开朗了

千万别这么玩。
既然已经练会了四向悬停,现在增加4个45°,改成8向悬停。
你这个记法对头方向是速成的,也只有对头能这么记,加上两个对头的45°你控制不了。
先练到原地转一圈,那时就对摇杆控制理解透彻了。

倒飞就是设置好油门定速,把正负螺距调到一样就行了。再加上胆大,敢拉负螺距,就能翻过来。

网友:
首先稍微动下脑子理解一下零螺距的这个概念及打杆子对应的飞机姿态的物理意义,我之前就是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所以十几年都不会倒飞,近一年经师傅指点才开窍,现在已经
可以在大厅倒飞上墙上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gzMDc0ODAwOA==.html?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c391c0b27e654be935c3b790233c6a5a6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gzMDc0NTUyNA==.html?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3eb4439afaf3c02ff37a1b10d943b8223

网友:
还是先上模拟器吧!

网友C:
在模拟器,设置好特技模式(固定油门),尝试做翻滚到正飞,然后再练翻过去挺住再颠回来。正飞对位倒飞对头,或者正飞对头倒飞对尾自己选一下,切记不要往自己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模拟器,设置好特技模式(固定油门),尝试做翻滚到正飞,然后再练翻过去挺住再颠回来。正飞对位倒飞对头 ...

真飞机飞的时候是起飞前设置定速,起飞后通过调节螺距实现翻滚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飞机飞的时候是起飞前设置定速,起飞后通过调节螺距实现翻滚吗

K110没有定速,设油门一条直线,翻滚不单只是调节螺距,主要是要靠升降或副翼翻滚,翻的过程配合螺距实现倒飞或正飞

网友:
悬停完了练航线

网友(2022-02-21):
引用 网友A:
还不够,接下来是原地筋斗,然后是倒四面悬停。

正飞 原地筋斗?

网友E:
你说的对,航线也需要联系很长时间,顺时针,逆时针,八字  自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对,航线也需要联系很长时间,顺时针,逆时针,八字  自旋

呵呵  练个八字就练到想退

网友F:
新手第一台飞机买700可以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新手第一台飞机买700可以吗

资金到位,安全措施做足,没有什么不可以的,700比k110好飞多了,但是要对自己和他人生命有足够的敬畏

网友:
引用 网友D:
K110没有定速,设油门一条直线,翻滚不单只是调节螺距,主要是要靠升降或副翼翻滚,翻的过程配合螺距实现 ...

不要用原厂控啊,弄多协议 或者futaba控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