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斜盘舵机迟滞问题

楼主(2021-12-30):
在MicroBeast 设置时,斜盘
舵机
反应都很灵敏干脆,
退出完成MB设置后,斜盘舵机变成比较迟滞,
请哪位大神知道,这样的舵机,怎么飞啊?(稍后贴视频)

网友A:
飞起来就干脆了

网友B:
正常现象,如果退出设置你舵机也想要这么快速度的话,估计你控制不住飞机

网友C:
退出设置后 陀螺仪在参与飞机控制了 这种情景下的速度没参考意义 飞起来看
来自小程序

楼主:
明白了
谢谢以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