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制滥造一台激光切割机UAN了

楼主(2021-12-30):
对轻木模型始终比较喜爱,飞行技术不咋地,就是爱折腾,拿起焊机,买几根铁管,干起来

我的切割功臣

随便计算下尺寸,焊接个框架

安装导轨

继续,有些连接件用的3D打印的

激光头

安装电子设备,凌乱的走线,最大那块主板是我的小刻章机上拆下来的,后来因为电流感觉上不去,某鱼上弄了个60W的电源换上了,可以通过控制板调节激光电流

算是成品了,控制器用的乾诚的,用着很好,二手的,几百块大洋没了

激光管用的40W的,手里只有2MM的木片,速度30,感觉再快一些应该没问题,有机会弄块层板试试,听说层板没有桐木板好切,密度要大一些。

楼主:
视频咋发来着,忘记了,切割幅面大约40X85cm

网友A:
你怎么可以这么牛,如此高端的制造设备都自己开发,你让人家生产厂家怎么过冬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可以这么牛,如此高端的制造设备都自己开发,你让人家生产厂家怎么过冬呀?

其实还算简单,就是麻烦点

网友(2022-02-24):
楼主好,请教您一下。

网友:
请教楼主:
1.是先在三维设计软件中设计生成CAD文件,然后把cad文件导入到雕刻机软件中吗?
2.您用的是什么雕刻软件?
3.某宝上卖的2000元左右的那种激光刻章机(一般配有刻章软件),要是切割轻木的话,是不是得配专门的软件?
谢谢答复!

网友:
请教楼主一下啊:
1.是先在三维设计软件中设计生成CAD文件,然后把cad文件导入到雕刻机软件中吗?
2.您用的是什么雕刻软件?
3.某宝上卖的2000元左右的那种激光刻zhang机(一般配有刻zhang软件),要是切割轻木的话,是不是得配专门的软件?
谢谢答复!

网友B:
谢谢楼主答复。我问了一下某宝卖家,随机器配的软件是神州易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答复。我问了一下某宝卖家,随机器配的软件是神州易刻。

神州易刻有个加密狗,不同的加密狗支持不同的软件,可以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