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蝶FDRC iRACE H743固定翼版飞控使用ardupilot讲解,飘飘作品

楼主(2021-12-30):
           2021年,航模无人机圈子一样受芯片供应影响,所有的飞控全面涨价。大家经典的F4V3飞控从过去的60~80直接翻倍涨价,还不一定买得到。海鲜市场各种玩家打板自制的F4V3飞控参差不齐,此时过去的F405芯片的飞控已经性价比很低了(虽然价格还是相对便宜)。H743芯片的飞控作为2021年的新品上市以来颇受玩家青睐,扩展端口多,性能指标强,价格还不错。所以此次拿到飞蝶FDRC 提供的iRACE H743固定翼版飞控作为测试,以新手使用的视角带着大家熟悉这款定价只有299的高性能开源固定翼飞控。        (飞控的电流计设置,大疆高清图传设置,数传设置等项目后续更新补充)

         先看看官方给的实物图片:

       看看我拿到的飞控的实物图:

      实物比原厂图片多了一个Micro USB延展模块,这样更方便玩家在狭窄的机舱空间内连接USB数据线调参
       所有的排针需要玩家自行焊接。配送三色直排2.54插针和黑色三联排弯针,供不同的玩家选择。
       我根据底板定义图,进行了布置焊接,成品如下图:

       这样相对比较好区分PWM端和另外一边的功能区

       最欣慰的一点:iRACE H743固定翼版飞控配送了1.0端子转大疆高清天空端的排线,这对我这种使用大疆高清图传的玩家无疑是非常贴心的设计

      盒子里附带两张说明文件,都是打印的接线图和定义说明,这里就不拍照了。

      飞控使用三明治结构,顶板是一块无任何线路的保护板。中间是飞控主体,下面是分电板和接口扩展板。中间的飞控为30.5mm孔距的标准板,使用软橡胶柱给飞控减震。飞控板与接口扩展板的排线连接出厂已经帮忙接好,我索性拆开拍个全貌

      本身H743飞控是针对inav固件开发的,刷写ardupilot固件,会出现UART端口编号与SERIAL串口编号不一致。我们先看看官方说明的截图:

       理解了官方端口定义的说明,结合自己的使用需求:使用SBUS接收机+数传(思翼),或者使用ELRS接收机,连接GPS模块(固定翼不用罗盘),可以扩展连接大疆高清图传天空端。5.8G模拟图传和摄像头也可以接。所以,秉承这最少焊线的思路。我整理了下面的接线图:

       然后看看我的初步接线布局:

       SBUS接收机接线

      使用ELRS接收机接线

     剩下未接线的就是电调,舵机,各位脑补一下吧

     硬件说明如上,接下来开始讲软件调参设置。
      官方提示这款飞控可以兼容使用Matek H743飞控的ardupilot固件,于是我下载的两个固件,简要说明一下。固件后期我会跟帖发到网盘地址供大家下载,这里就先不帖网盘地址
     已经更新到4.1.4版本,企鹅版固件支持飞机雷达位置显示,电芯单节电压显示等实用的功能。
     刷固件的教程这里不做重复,不熟悉的玩家可以论坛找我的另外一篇贴: 飘飘作品:固定翼用F4V3飞控刷ardupilot固件全程详解

     刷固件操作,校准加速计,校准水平 ,校准遥控就不重复了,前贴已经写得非常详细。
     这里我们主要讲各端口的设置和GPS的设置,以及一些个性化设置(重点看全部参数表)

     1:飞控安装方向。飞控默认排针的一面是朝机头方向的,不过我们装机的时候,更多的时候需要设置把动力线的位置朝机头方向。所以我们需要在全部参数表找到:AHRS_ORIENTATION   设置为4,如图所示:

     2:设置模式切换通道。ELRS接收机使用12通道可以作为6段开关,所以我修改模式切换通道设置为12
     FLTMODE_CH   12

     3:解锁自检设置。选择忽略所有解锁前的检查,
      ARMING_CHECK   0

     4:GPS端口设置。我使用BN280 GPS模块。接到飞控的UART3接口。对应是SERIAL4.  波特率9600

        由于在H743端口推荐使用UART2接口作为GPS接口。而我须要保留UART2接口接到大疆高清图传天空端。UART3接口使用GPS2, 所以我们需要在 GPS2_TYPE  这里设置为1

      5:大疆高清端口设置。使用飞控配送的线接大疆高清图传天空端,对应端口为UART2,对应为SERIAL3.  同时需要在 OSD_TYPE  修改为  3          所以设置为:

      6:使用SBUS接收机。SBUS接收机接在扩展板的RX6,使用UART6接口,对应为SERIAL7  ,所以设置为:

      7:使用ELRS接收机/黑羊CRSF接收机。接在扩展板的TX1 RX1接口,使用UART1接口,对应为SERIAL2,所以设置为:

      RC_PROTOCOL  9    (设置RC输入模式为CRSF)
      RSSI_TYPE    3    (RSSI取值模式  ELRS取LQ值)

      8:PWM输出设置。Ardulipot固件最自由的地方,就是可以自定义PWM输出接口的位置,我喜欢固定翼电调直接接在2.54杜邦排针上,所以我选择禁用PWM1,PWM2。从PWM3接口开始接设备并且定义好输出

      其他设置,例如解锁操作,模式设定,遥控曲线设置,OSD设置,失控保护检查等项目依旧可以参考前面发的贴进行设置。
      调参思路大同小异,都是相同的,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习惯。
      近期我的思翼数传,大疆高清设备被外接,所以后面关于这两个方面的设置后面会更新贴补充
      关于板载电流计的设置,参考了一些官方的提示设置,目前需要时间测试调整,后期会更新补充
      以上调参思路纯属个人见解,所有不当,请模友人批评指正。欢迎跟帖补充。

网友:
飞蝶飞控还是挺不错的,像他那个的h743飞控非常的好用,做工也一流

网友:
看头像是飘飘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帖,收藏+顶

张老师也在

网友A:
张老师无处不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张老师无处不在啊

我这一月看一次51,这都能碰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一月看一次51,这都能碰上

缘分啊!

网友(2022-02-12):
顶顶顶
来自微站

网友(2022-03-22):
和Matekh743相比怎样?只是做工略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