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ss飞控与非kiss电调

楼主(2021-12-30):
一直都是成套飞塔来用  没关注过飞控和电调的连接。。。
kiss飞控与非kiss电调连接这是我的电调
这是kiss连kiss电调
按定义M1234、V、GND 都对应接好
那么TLM也对应接嘛   电调的current接哪里
tlm和current都有什么用?
求大佬解惑
关于kiss的资料太少了

kiss飞控与kiss电调连接

kiss飞控与kiss电调连接

tekko电调

tekko电调

网友A:
接完供电  接好M1234就行了,你还要接什么TLM /CU  其它不用接了,一样可以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完供电  接好M1234就行了,你还要接什么TLM /CU  其它不用接了,一样可以飞

哈哈哈没毛病  我就是好奇   看看有什么用

网友:
current字面意思应该是电流,tlm就不知道了

网友:
current是电流计的引脚,tle是电调遥测单线回传线,一般新出32位电调都有这个回传线(与双向Dshot不同),BF飞塔一般是有连这一根线的,但大部分人其实都没有打开电调遥测这个功能,当然也没必要打开。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一款kiss飞控。除了新出的Ultra 可以连接BL电调的电流计外,也就是current ,官方的kiss v2和Fettec 飞控都不可以使用current 脚获得电流信息。tlm就是数传了,这个可以连接到对应的tlm接口。遗憾的是bl电调的tlm并不能提供有用的信息给kiss。

网友: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飞控用来收集电调信息的

网友:
telemetry和current一个是遥测一个是电流计

楼主:
引用 楼主:
哈哈哈没毛病  我就是好奇   看看有什么用

我就接了m1234  +-还有一个tlm   现在解锁没啥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