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解决CALIB警告不能解锁的问题

楼主(2021-12-30):
今天遇到一个飞控,连接地面站时,陀螺仪加速度计,动作都一切正常,接收机模式配置也正常,但断开USB,重新连接电池,解锁时,总不能解锁,提示CALIB,查了一下,CALIB的意思是传感器正在校正,但具体是什么传感器在校正,并且一直校正不完就搞不清楚了。重刷固件,也无效,最后怀疑是MCU可能接触不良,毕竟只有MCU才会与传感器通信。于是用特尖头烙铁,将MCU的每一个引脚都烫了一遍。再接电池解锁,问题解决!

网友A:
芯片 不可能坏, 引脚之间有脏东西漏电,补焊后脏东西高温化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 不可能坏, 引脚之间有脏东西漏电,补焊后脏东西高温化解了。

这个飞控可能是这个问题吧。
不过对于飞控来说,MCU芯片坏的几率是最高的,占到了故障的80%以上。

网友:
大多數可能因為,出廠時的檢測不完全而造成虛焊。
這種案例真的是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