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分享】好盈 futaba 回传模块

楼主(2021-12-31):
其那些天看到有这个回传模块的消息。
购买之后录了一个视频,记录了自己安装调试的过程。

目前可以看到 电压,电流,容量,转数,温度 等信息。

使用容量报警可以最优化飞行时间,温柔3D和暴力3D的耗电速度是不同的,使用容量报警可以防止电池过放。用电压报警,存在瞬间负载导致的压降问题,没有容量方便准确。

地址链接:

网友A:
这个好!!模块哪里买?给点具体信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模块哪里买?给点具体信息啊

这个是好盈官方出的。我买的时候只在 MC 模型中国 见到。估计过一段时间很多店都会有吧。

网友:
已买2个,感觉很实用

网友:
报警还是电压吧 每组电池容量不一定都一样  难道换不同牌子电池 每次都要设置容量报警吗

网友B:
淘宝有售了,接陀螺仪的话油门线接接收机还是陀螺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有售了,接陀螺仪的话油门线接接收机还是陀螺仪?

无所谓,油门线接那不影响,我有3个,其中两个油门线都接陀螺仪,一个接 接收机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有售了,接陀螺仪的话油门线接接收机还是陀螺仪?

都可以一般为了可靠,是接 接收机,然后辅助供电线接陀螺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可以一般为了可靠,是接 接收机,然后辅助供电线接陀螺仪。

14SG能用不?

网友:
你的容量准吗

楼主:
我没有14SG,听说好像不能

楼主:
没测试呢,北 京,你懂的

网友C:
你好,我也是买的这个模块,18sz的遥控器,控上传感器页面点击登录为何显示“未知传感器”,是什么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也是买的这个模块,18sz的遥控器,控上传感器页面点击登录为何显示“未知传感器”,是什么情况呢? ...

遥控器版本要在4.0以上,推荐4.1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版本要在4.0以上,推荐4.1

谢谢!赶紧去升级了

网友C:
升级了遥控器,终于可以看到回传了,但是除了电压,其他都有点离谱,不带桨空推了一下油门,电流显示-255A,电调温度居然显示731度,转速没有显示值,看来只能看看电池电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测试呢,北 京,你懂的

哈哈,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升级了遥控器,终于可以看到回传了,但是除了电压,其他都有点离谱,不带桨空推了一下油门,电流显示-255A ...

不能啊,我的很正常啊,除了温度,偶尔抽风显示120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升级了遥控器,终于可以看到回传了,但是除了电压,其他都有点离谱,不带桨空推了一下油门,电流显示-255A ...

那还不如7块钱一个的电压回传线就可以看电压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还不如7块钱一个的电压回传线就可以看电压了啊?

我用了cgy760,没那个电压回传口了,只能用这个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