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练好直升机飞行操控技术不炸机?

楼主(2021-12-31):
各位模友,你们是如何练习直升机飞行技术的?欢迎跟贴讨论!!!我个人是3:1至5:1方式,就是每一个动作之前,先在模拟器上练习3个小时以上,最好是5个小时,然后是外场练习1个小时,一般晚上能坚持1个小时以上模拟器练习,然后周末有空外场飞1个小时,这样基本功也比较扎实,不会出操作失误的技术性炸机!

网友:
作为新手的我只会四面悬停,一面倒飞悬停,悬停一般很少炸鸡

网友A:
先搞明白干嘛会炸

网友:
不炸机,就是即使飞过模拟器,真机也渐进上练习动作,热身,不行时能立刻放弃。不是太看重模拟器,只是常规坚持,巩固记忆,不规定练习数,能不能飞看外场情况。

网友:
我是用飞机炸,进步缓慢。玩不了模拟器。

网友:
分阶段的。并不是一直在炸。
学步阶段肯定是经常炸,飞个圆周都炸
正倒飞16面悬停会炸
练会了自旋翻之后就不那么容易炸了

不是说自旋翻可以防炸,会自旋翻了之后很多姿态都会在肌肉记忆中可以处理

熄火降落最好能练成,练成这个反应之后可以减少很多损失,练这个很费机,个人感觉模拟器里练不来那个反应感觉。模拟器里一没心理压力,二没真机的那个真实的惯性。当然,模拟器肯定是要先练的,至少要先了解一下这个套路

网友B:
想不炸机,两个办法,第一,用H1飞控,GPS模式可以稳如老狗,也可以用3D挡练习,感觉不对了,立刻切GPS救机。第二,捷克有一款gt陀螺仪,带自动救机,飞机炸机不就是拍地面造成的吗,那好了,这款陀螺仪内置精准气压计,你可以设定3米高度自动救机,只要你失误,飞机掉落到3米高度,自动救机马上给你飞机弹起来,不管是什么姿势,倒飞正飞翻滚都不影响,确保你飞机永不拍地面

网友:
当然是练模拟器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不炸机,两个办法,第一,用H1飞控,GPS模式可以稳如老狗,也可以用3D挡练习,感觉不对了,立刻切GPS救机 ...

还有这么牛A的陀螺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不炸机,两个办法,第一,用H1飞控,GPS模式可以稳如老狗,也可以用3D挡练习,感觉不对了,立刻切GPS救机 ...

详细说说GT陀螺仪,哪里能买到,比较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这么牛A的陀螺
厉害

俩陀螺仪价格都不菲,老老实实练技术吧

网友:
从设备角度可以考虑救机陀螺 尤其是主动救机的GT陀螺
从技术角度练到自旋翻就可以基本避免技术炸鸡 重视模拟器是关键

网友:
玩航模的乐趣别忽略了,反正我是不喜欢牛逼的辅助电子设备,一点意思都没有。认真练习模拟器,认真练习基本功,一步一步的来,这个过程中会收货很多乐趣。

网友:
万年对尾悬停休闲

楼主:
我个人目前的练习重点是正飞自旋和倒飞自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搞明白干嘛会炸

为什么会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