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ius cp杂交xk110

楼主(2021-12-31):
手头闲着个坏了主板的gcp,索性换上k110的主板。改造过程非常简单,主板反装;舵机线延长,信号线和负极线对换;主电机尾电机线正负极互换。因为只打算在家里飞,所以没改无刷,空心杯主尾电机,300mah的电池至少能飞7分钟。
感度设为10,3d模式飞着挺稳,就是悬停一直向前跑,得一直带着30%左右的升降舵才能定住,十字盘已调平,陀螺仪校准也没用,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吗?

2022.6.12:被自己蠢哭了,两个主桨厚度都不一样,硬靠贴胶带配平减小了震动,所以当时都没发现。随便换了对垃圾桨,调调遥控器参数(主要就是调小升降、副翼和螺距的行程,都减小到70左右,保证舵机拉杆极限位置不干涉),完美了。
放几张t16sz设定xk110主板的3D和6G飞行模式的图,前面都选择“正常”,数字选择10就是3D,80就是6G

网友:
空心杯飞一个电就软了吧

网友A:
往前跑,是不是头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往前跑,是不是头太重了?

重量已经前后平衡了,就是陀螺仪修正的问题。这个总共才不到45g,空心杯也够用了,以前飞个几十电不成问题

网友:
十字盘平,前跑是前面重了,电池后移。找好重心

网友:
十字盘十字盘,还是十字盘

网友:
会不会是遥控中立点不准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通电把主板倾斜大概30度,再进行陀螺仪校准就好了。

网友B:
这样改的话,升降和副翼不是全部都发过来了吗?倒飞会不会烧坏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改的话,升降和副翼不是全部都发过来了吗?倒飞会不会烧坏脑

主板反过来,保证修正是对的。遥控器我用的是16sz,设置的通道反向

楼主(2022-06-12):
半年没动,之前一直解决不了起飞前倾的问题,最近有空拆开调试,要被自己蠢哭了,两个主桨竟然不是一对,厚度都不一样,之前硬靠贴胶减小了震动,所以没看出来。随便换了个垃圾桨,完美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