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佬,这样的全身起疹子了怎么办呀

楼主(2021-12-31):
这是不是得全身打磨掉然后从新刮原子灰呀

网友A:
这就是时间久了起泡了,要重新做漆了

网友B:
重新刷漆吧!

网友C:
从不专业的角度说就是底子没处理好,漆膜有针眼造成的

楼主(2022-02-13):
引用 网友C:
从不专业的角度说就是底子没处理好,漆膜有针眼造成的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刷漆吧!

我准备上自喷漆,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时间久了起泡了,要重新做漆了

我认为应该是受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应该是受潮了

都有可能,这种原厂漆做得时候底层没有处理好,时间久了起泡,分层都有可能,直接磨掉重新做就行了

网友(2024-04-03):
底子没处理好,不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