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耀华500se直升机配件问题

楼主(2022-01-01):
各位模友好,本人有一架兴耀华500se直升机,由于当年技术不好小炸后一直没修就收了起来,最近翻了出来,想修复这架直升机,大齿轮扫齿,旋翼头改成无副翼,请问配件和飞越500通用不?或者有没有和其他500直升机配件通用。麻烦大伙告知下,不胜感激。

网友:
只有玩过这个飞机的人才知道。建议用卡尺量量你现在飞机的大盘齿直径,数数齿数,主轴直径,了解电机齿齿数,然后匹配配件。需要改无副翼旋翼头,主轴。现在有很多配件可以选,首先要问客服大盘齿直径和齿数,对上数据就可以回来看看。不想折腾就出二手吧。都说500是坦克,估计浮力不行,电池受限。看看520或者550?

网友A:
大齿盘是通用的其他的不
确定
这款机小齿盘与尾对转齿之间缝隙过大很容易打滑这个问题很是头痛。

网友:
这机不值钱了,修复的成本直接买台飞越500空机好了

网友:
我前几个月花了1K收了台十年前要至少4K才能买到的亚拓500整机,炸机一次后虽然修复好了,但不想再飞了,雪藏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齿盘是通用的其他的不
确定
这款机小齿盘与尾对转齿之间缝隙过大很容易打滑这个问题很是头痛。

是的,不过换上正规的配件,检查一下,配件也有误差的,应该没有问题,我也是这机子,飞了百十个起落,还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B:
我有2架这个机子,500配件基本都可通用,也是自己改的无副翼,练练手,飞飞航线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2架这个机子,500配件基本都可通用,也是自己改的无副翼,练练手,飞飞航线没有问题的。

您无副翼组用的哪家的。麻烦哥们告知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无副翼组用的哪家的。麻烦哥们告知下。

用原悬翼头改的,飞飞航线没有问题!

网友(2022-04-26):
兄弟,你还有玩吗?在温州永嘉的,有的话一起玩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