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驰远的X—6S遥控器能当普通六通道遥控器用吗?

楼主(2022-01-02):
如题,以前的遗留遥控和接收,能不能再发挥点余热了?鼓捣了好几天,和K8链接调试总也弄不成,想哪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看看说明书,没有说明书吗?估计接收机不好找了。有有个四通接收机没有六桶的。想知道你是怎么连线的

网友A:
还不如把高频头拆了装在刷了deviation的d10/d7e上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把高频头拆了装在刷了deviation的d10/d7e上面用

又研究了一下,估计原始固件混控的问题,现在也没法更新,弄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