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没有大神移植BF到其他mcu?

楼主(2022-01-02):
stm32F4 的芯片,已经涨到天上了,为啥国内也没啥厂家、大神出来,移植到其他mcu上呢 ?

是没前途,还是没钱途?

网友:
就好像,天天喊着抵制INTEL,身体却很诚实,一个道理。

网友A:
我仔细研究过这些单片机,理论上是可行的,有些人甚至已经做出了成品,比如乐鑫的esp32,有人已经通过移植一个特殊硬件版本的bf,在esp上跑起来了,自己玩是可以的,商业化的话没价值,只要bf官方不支持,你永远没法跟上更新的脚步,一个人撸懂bf的源码是极其困难的,有这种能力的人不见得是个模友,就算搞出来,等于是bf的一个分支了,直面bf的竞争,你确定能撑的下去吗?

网友B:
你这个问题,应该这样问:
为什么没有大神面向国产芯片开发出与BF一样功能和性能的开源固件,摆脱进口芯片的约束,同时与BF竞争。

网友:
gd32f4号称全兼容smt32f4,不过好像周边电路其实还有些许差别

网友:
现在f4的价格已经下来了,涨上天的价格搞h7不好吗

网友:
        主要是,现在国产32芯片的稳定性还是没法和意法半导体的相比较。哪怕指令集基本上没啥区别,但要移植还是要花不少功夫。对个人来说,除非是嵌入式开发的从业者,不然能力怕是不大够。
        当然,也不是没有移植的。大通新出的128k刷新率的电调主控就换成中科芯的CKS32F051了。飞控那边移植成国产芯片的不多,基本都是换价格便宜的型号和封装,比如最近比较火的H743飞控,主控价格并不比f722贵。还有f407飞控,基本上就是BGA焊盘版的f405主控,但同样价格会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仔细研究过这些单片机,理论上是可行的,有些人甚至已经做出了成品,比如乐鑫的esp32,有人已经通过移植一 ...

移植,并不是竞争,感觉这个不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问题,应该这样问:
为什么没有大神面向国产芯片开发出与BF一样功能和性能的开源固件,摆脱进口芯片 ...

飞控其实有很多, 但是在穿越机这一块,bf 还是很流行的,没必要重新发明轮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其实有很多, 但是在穿越机这一块,bf 还是很流行的,没必要重新发明轮子。
只是可惜不支持国产芯片,如果国产芯片的生产商也能不断开发出优秀的软件,对自己芯片的推广应该会有很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