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挂轮的问题

楼主(2022-01-02):
请问论坛里改装电子挂轮的玩家,你们的步进电机和丝杆的同步轮减速比是多少?精车时走刀速度太低的话,步进电机会不会共振?一般精车走刀速度是多少?

网友:
不会共振,比例不知道,买的套装,装上除了修改一下正反转,其他的都是预设好的

网友:
我买的单独控制器,告诉他车床的型号,通孔尺寸,卖家都帮你设置好了,57电机1比1输出。最小好像是0.01,吃出来很光滑,就是太慢了

网友A:
电子挂轮用步进电机推动的话能不减速尽量不减速,如果一定要减速最好不要超过2:1,减速比越大精度越低,能挑的丝扣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挂轮用步进电机推动的话能不减速尽量不减速,如果一定要减速最好不要超过2:1,减速比越大精度越低,能 ...

我的车床准备把原来的丝杆拆了改成滚珠丝杆,上网看了一下,16的丝杆最小的螺距是5mm,如果步进电机不减速,车床转速800转,走刀量10丝,那么步进电机基本上就是以龟速在转了,共振是难免的,请问这种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车床准备把原来的丝杆拆了改成滚珠丝杆,上网看了一下,16的丝杆最小的螺距是5mm,如果步进电机不减 ...

我没明白你说的,你是想用来自动走刀吧?要觉得步进的速度慢提高点脉冲频率不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子挂轮用步进电机推动的话能不减速尽量不减速,如果一定要减速最好不要超过2:1,减速比越大精度越低,能 ...

减速比越大,控制精度应该越高才对啊,比如转十圈轴转一圈,那一个步进1点8度主轴就变成了零点18度啊,难道不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车床准备把原来的丝杆拆了改成滚珠丝杆,上网看了一下,16的丝杆最小的螺距是5mm,如果步进电机不减 ...

慢了不会振动的,我的电子挂轮,用零点零一的速度,根本感觉不到在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速比越大,控制精度应该越高才对啊,比如转十圈轴转一圈,那一个步进1点8度主轴就变成了零点18度啊,难 ...

关于这个问题我昨天也咨询了卖家,他给出的建议是同步轮最好是1:1,能用联轴器尽量还是用联轴器,步进电机共振好像跟细分有关,细分高的话基本不会共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减速比越大,控制精度应该越高才对啊,比如转十圈轴转一圈,那一个步进1点8度主轴就变成了零点18度啊,难 ...

减速了以后是扭矩增大,步进角度变小,要达到同样的丝杆行程就需要更高的脉冲频率,这个脉冲频率是哪来的?是根据主轴编码器脉冲算出来的,主轴编码器线数是固定的,需要的步进脉冲频率越高,这个计算的精度就越低

网友C:
1. 电机不会共振,细分设置建议设置1600;
2. 精车一般设置0.05mm左右(主轴转速一千以上),常规车削0.1mm左右(家用小车床的机械走刀就是这个速度),粗车一般为0.2mm左右
3. 电机与丝杆建议为1:1,只要电机带得动,最好就是1:1,不建议加减速,如果步进比较小,可以1:2,但是会影响车大螺纹的;210车床一般选择2.8NM的电机,当然闭环电机最好,闭环电机可以选择2.2NM以上的;
4. 如果想要更小的噪音,更好的响应速度,那么闭环电机或者伺服电机是最优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电机不会共振,细分设置建议设置1600;
2. 精车一般设置0.05mm左右(主轴转速一千以上),常规车削0.1m ...

受教了,讲的很专业,走刀我还是准备用步进,便宜,丝杆我也准备换成滚珠丝杆,之前和电子挂轮卖家老板聊的,听说明年会出一款带脉冲手轮的控制板,感觉就是给改滚珠丝杆的绝配。难不成阁下就是谢老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受教了,讲的很专业,走刀我还是准备用步进,便宜,丝杆我也准备换成滚珠丝杆,之前和电子挂轮卖家老板聊 ...

哈哈哈哈,看头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哈,看头像

你这个电子挂轮,能不能修改螺距的上限,现在是5毫米,可不可以改成10㎝之类的,这样用动力头可以铣一些螺旋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子挂轮,能不能修改螺距的上限,现在是5毫米,可不可以改成10㎝之类的,这样用动力头可以铣一些 ...

控制器最高支持到99mm,这个最大值是受编码器脉冲,丝杆的螺距,步进的细分三个参数决定的,想要更大的螺距,就需要提高编码器脉冲,增大丝杆的螺距,减小步进的细分。之前有工厂用这个控制器来做铣大螺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控制器最高支持到99mm,这个最大值是受编码器脉冲,丝杆的螺距,步进的细分三个参数决定的,想要更大的螺 ...

也就是直接改细分就可以了,主轴加工的时候可以拿手转的,所以步进的速度肯定能跟的上,丝杆改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控制器最高支持到99mm,这个最大值是受编码器脉冲,丝杆的螺距,步进的细分三个参数决定的,想要更大的螺 ...

你的控制器只能选5毫米啊……再大按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控制器只能选5毫米啊……再大按不了

改成10mm间距或者20mm间距的滚珠丝杆,设置里把螺距参数设置成2mm,这样进给的时候速度就放大了5或者10倍,个人想法,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成10mm间距或者20mm间距的滚珠丝杆,设置里把螺距参数设置成2mm,这样进给的时候速度就放大了5或者10倍 ...

改丝杆麻烦,因为那样就没有分离大拖板的功能了,改细分,以后应该是可以,也就是比例变了……

网友D:
我的金洋290车床改的是2505丝杆.用8.5N闭环。我能车10的螺距,。就是车螺距的时候会有0.2秒的延时启动。车螺纹会乱牙,。

网友(2022-02-10):
也想改电子挂轮,正好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顶起谢老板坐等铣床走刀器上市

自动走刀器自己改个步进电机就可以了,以后改数控也就是换个控制器而已,买得那种不实用,以后升级只能扔

网友D(2022-05-14):
引用 楼主:
我的车床准备把原来的丝杆拆了改成滚珠丝杆,上网看了一下,16的丝杆最小的螺距是5mm,如果步进电机不减 ...

你的车床改了滚珠丝杆了吗,电子挂轮,车螺纹会乱牙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B站百川大佬用的400W伺服加1:5减速的,如果不用减速要多大伺服好呢,我也是用在CG6125上。

建议你用86步进最少10N.m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车床改了滚珠丝杆了吗,电子挂轮,车螺纹会乱牙不

没改,换车床了,上海先发0630,车螺纹不用换挂轮的,恒纵自动走刀

网友F:
引用 楼主:
建议你用86步进最少10N.m以上的

原打算是八六步进的,不过看看伺服也不贵就打算伺服了。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打算是八六步进的,不过看看伺服也不贵就打算伺服了。

体积差不多的情况下,步进扭矩是伺服的几倍,伺服没点功底玩不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体积差不多的情况下,步进扭矩是伺服的几倍,伺服没点功底玩不转的

吆西
看来还是步进算了
反正伺服我也是白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金洋290车床改的是2505丝杆.用8.5N闭环。我能车10的螺距,。就是车螺距的时候会有0.2秒的延时启动。车 ...

正常情况下不会乱牙的,如果出现乱牙,一般几个原因:
1. 编码器的脉冲数设置错误;比如编码器没有同步轮变速,用的圆皮带,这样主轴每转的脉冲数就需要用控制器的测算功能来测算;
2. 控制器受到了干扰,比较变频器,车床电机,车床电路板等其他设备的电磁干扰进入了控制器,导致控制器算错了编码器脉冲数;
3. 各个连续导线混杂在一起,编码器线盘成圈,也会导致干扰信号进入;
4. 或者变频器之类的驱动设备没有接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控制器只能选5毫米啊……再大按不了

你把控制器的细分设置到800,步进驱动器的细分同时也拨到800,控制器就可以设置10毫米的螺距了

网友G(2023-02-17):
引用 网友C:
你把控制器的细分设置到800,步进驱动器的细分同时也拨到800,控制器就可以设置10毫米的螺距了

你好老师上海十一机的0630如果改成电子挂轮的,需要多少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你好老师上海十一机的0630如果改成电子挂轮的,需要多少钱?

我改过,自己预算下,买个编码器,一个编码器机架,然后皮带,控制器,六百左右

网友:
我用的主轴36比18  步进电机和丝杆是40比1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改过,自己预算下,买个编码器,一个编码器机架,然后皮带,控制器,六百左右

谢谢老师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老师上海十一机的0630如果改成电子挂轮的,需要多少钱?

我改的花了1300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