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拆了N个电机的结果

楼主(2022-01-02):
数学的奥秘就藏在其中

网友A:
所以电机kv值和什么有关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电机kv值和什么有关晕了

同一个马达的kv和匝数成反比,同匝数三角接线比星形接线高1.7倍

网友:
关键要看拆的什么电机,越好的电机越接近真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友C:
看来你对电机很有研究,请教一下,全新2204电机2300kv,启动时不正常,抖动厉害,猛推油门又能正常运转。带上桨叶后就无法启动,故障和缺相差不多。排除了电调问题,电机没有断、短路故障,磁钢也正常,转动灵活。想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先谢谢了🙏!

网友:
请教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对电机很有研究,请教一下,全新2204电机2300kv,启动时不正常,抖动厉害,猛推油门又能正常运转。带 ...

没遇到过,是不是漆包线和磁钢短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遇到过,是不是漆包线和磁钢短接了?

我用万用表测过,没有短路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万用表测过,没有短路的现象。

2204是XXD嘛?有没有可能某一组线圈绕反了?其实我不是电机大佬,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2204是XXD嘛?有没有可能某一组线圈绕反了?其实我不是电机大佬,哈哈哈哈。

不是新西达的,如果是某一组绕反了那动静就大了,首先是全拆了,再看有没有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对电机很有研究,请教一下,全新2204电机2300kv,启动时不正常,抖动厉害,猛推油门又能正常运转。带 ...

有可能电调和电机匹配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电调和电机匹配不好

换了三个电调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