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2022新手初来乍到M1A2改了红皮电机

楼主(2022-01-03):
新手玩家恒龙M1A2第一次跑山,前驱动轮两边都掉出来了,螺丝拧回去也不好使。买了一台顶配改红眼T90在路上,到货玩T90吧。

网友A:
装备就是要跑,边修边积累经验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备就是要跑,边修边积累经验

不知道换恒龙金属地盘后会不会没这些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帅啊!

网友C:
M1的履带会往外跑,往前开,驱动轮跟履带摩擦声非常大,外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M1的履带会往外跑,往前开,驱动轮跟履带摩擦声非常大,外八的

T90会好点吗,M1换金属地盘会改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T90会好点吗,M1换金属地盘会改善吗

我觉得其实跟底盘关系不大。
野跑其实塑料比金属更抗造。因为金属有延展性,所以会变形,但不会断裂。金属本身更重,坏的一般都是螺丝口、接缝咬合的地方,这都很难修。运转起来会非常不流畅。

塑料的零件,直接坏直接断,直接换了接着玩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其实跟底盘关系不大。
野跑其实塑料比金属更抗造。因为金属有延展性,所以会变形,但不会断裂。金 ...

M1塑料地盘不行,前轮已经装不回去了,那个螺丝洞太大,要换地盘了,还好塑料地盘不贵,百来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M1的履带会往外跑,往前开,驱动轮跟履带摩擦声非常大,外八的

其他坦克会这样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他坦克会这样吗?

其他不会 我有T90 M26 虎 虎王 豹2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他不会 我有T90 M26 虎 虎王 豹2等

换了个新地盘,有单独的金属前诱导轮调节座,跑了两次山坡没掉轮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1炮塔侧后面那个车轮怎么装上去的

网友C:
M1前诱导轮调节座原厂就金属的,难道老款不是?炮塔挂轮用小螺丝打孔固定

网友E:
最无趣就是改这种所谓红皮黑皮电机的,在坦克模型中电机其实处于一个并不太重要的地位,精密低噪音的波箱,稳固的诱导轮,流畅的悬挂,都比波箱重要的多。

楼主(2022-02-04):
引用 网友E:
最无趣就是改这种所谓红皮黑皮电机的,在坦克模型中电机其实处于一个并不太重要的地位,精密低噪音的波箱, ...

那要搞双流波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1前诱导轮调节座原厂就金属的,难道老款不是?炮塔挂轮用小螺丝打孔固定

老款地盘没有金属调节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