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老师,谁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2022-01-03):
遥控器刚换的摇杆总成,别的模型飞机正常。今天这个450L之前炸过,一直不好飞,今天试飞,上电检查,陀螺仪自检正常,升降正常,检查副翼,突然发现没有左侧飞的副翼舵量。由于升降正常,排除舵机扫齿。检查遥控器监视器,发现左副翼没有输出?上图

楼主:
我录的视频,怎么变成图片了

网友A:
遥控器通道行程设置,条件设置,和陀螺仪的输出设置都查过了吗?陀螺仪只开锁尾功能的时候也没有半边副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通道行程设置,条件设置,和陀螺仪的输出设置都查过了吗?陀螺仪只开锁尾功能的时候也没有半边副翼吗 ...

我需要上电脑检查一下,还没有遇到你说的这个情况。k8还有模式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通道行程设置,条件设置,和陀螺仪的输出设置都查过了吗?陀螺仪只开锁尾功能的时候也没有半边副翼吗 ...

陀螺仪怎么只开锁尾功能的?如果有这个功能,有副翼的直升机也可以用这个陀螺仪飞了

网友:
五星上将

网友A:
遥控器行程可以限制通道输出值,陀螺仪校正里边也可以限制某一舵面的输出,但是炸鸡能不能影响到这个设置我是不确定的。
Futaba遥控器里边的陀螺仪控制轴有3个轴可以设置,飞舵面姿态控制的时候,是可以关闭所有轴的陀螺仪控制的。还没有电子陀螺仪的时代,直升机是要一直压着方向舵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行程可以限制通道输出值,陀螺仪校正里边也可以限制某一舵面的输出,但是炸鸡能不能影响到这个设置我 ...

应该不是这个TRAVEL的问题,而是LZ换了摇杆总成,一般来说需要进遥控器的工程菜单做摇杆校准,也就是把各个轴的电位器最大最小分压重新记录下来对应到全行程。

网友B:
应该校准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校准一下就好了

明天试试吧,从来没遇到这个问题,刚换的摇杆总成,关键别的模型没问题

网友C:
你这五星上将水出来的 每个帖子都能看见你无用的回复

网友D:
引用 楼主:
陀螺仪怎么只开锁尾功能的?如果有这个功能,有副翼的直升机也可以用这个陀螺仪飞了

有副翼全插上当无副翼调都行,稳的一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副翼全插上当无副翼调都行,稳的一批

准备收个有副翼,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五星上将水出来的 每个帖子都能看见你无用的回复

水平不高,出勤率很高。潜水学习,交流。装机,炸鸡有问题,就过来请教。凑个人气!

网友D:
引用 楼主:
准备收个有副翼,去试试

买飞越450,大小适中,管方配件充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飞越450,大小适中,管方配件充足

官方店铺也感冒了,这几年感觉一直没有更新,店铺也不很给力,飞机也没有什么配件出品。估计就是库存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方店铺也感冒了,这几年感觉一直没有更新,店铺也不很给力,飞机也没有什么配件出品。估计就是库存了吧 ...

库存就库存呗,反正量很大,够咱俩造着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