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TX设备如何设置直升机CCPM斜盘混控

楼主(2022-01-03):
虽说现在无副翼直升机大行其道,设置便捷,但还是有传统的有副翼直升机在飞,CCPM在有副翼直升机需要遥控器来设置三个舵机的联动,传统遥控器设置CCPM按部就班就好,但现在的来源遥控器如jumper T lite,jumper T16和T18,睿思凯9D等,openTX设置无副翼的帖子和视频很多,没有悬念,也早已熟读。但就是找不到设置有副翼CCPM的帖子,真心求助哪位大神分享教程,不胜感激!

楼主:
手上有一台jumper T lite,想拿来飞下250有副翼小电直,就苦无设置问题,无副翼的设置已研究透彻,就是有副翼的ccpm设置是个痛点!设备里是有个直升机斜盘类型选择设置界面,但还需要分配设置通道,否则没有混动反应,后面怎么设置自己研究不出来。在线求助!!

来自微站

网友A:
在mix里,CH1设置source为CYC1,CH2设为CYC3,CH6设为CYC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mix里,CH1设置source为CYC1,CH2设为CYC3,CH6设为CYC3.

嗯嗯,可以了!太棒了!非常感谢!
来自微站

楼主:
我按你的指导设定CH1分配CYC1,CH2分配CYC2,CH3分配CYC3,舵机联动出现了。但新的问题来了。一是通道分配变了,副翼Ali和俯仰Ele通道互调了位置,在接收机上这两个通道舵机得换过来插才对应得上ccpm的联动,在发射机的通道运行检测页面也看得到Ali和Ele通道的滑动条互换了位置。二是对接舵机后副翼Ali和总螺距Pith的行程、方向都调整正确了,但Ele的方向是反的,常规的遥控只要在发射机里把斜盘的俯仰调成和正值对等的负值就可以把方向调过来了,但jumper T lite里不能调整总斜盘行程的正负值,只能调整正值的大小,没有负值可调,所以无法调整总斜盘的俯仰方向。而在OUTPUTS设置里只能调整单个舵机的正反,不能调整总斜盘运动的正反。这个怎么解决。请再指教,谢谢!!
来自微站

楼主:
搞定了。其实直升机设置项里的斜盘的螺距,俯仰和副翼的行程值是有正负的,我减到0后没继续往下翻,就没发现负值,还以为只有正向不能调反向了。所以斜盘的运动正反方向是能调的。是我不够仔细

网友B:
顶一个,官方wiki就有关于OpenTX的CCPM混控设置教程,甚至可以下载到OTX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一个,官方wiki就有关于OpenTX的CCPM混控设置教程,甚至可以下载到OTX文件。

感谢朋友指引!

网友C(2022-02-07):
别搞倾斜盘混控了,直接用三轴陀螺仪全插上当无副翼调,稳的一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搞倾斜盘混控了,直接用三轴陀螺仪全插上当无副翼调,稳的一批

我也有这想法,真的给有副翼直升机装上三轴陀螺飞了,但感觉装跟没装一个样。也没见飞机更稳了。按道理说有副翼装上三轴应该稳上加稳,有点飞控的效果吧。

楼主(2022-03-24):
引用 网友B:
顶一个,官方wiki就有关于OpenTX的CCPM混控设置教程,甚至可以下载到OTX文件。

请问大哥官方wiki如何联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