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7e加cc2500高频头问题

楼主(2022-01-03):
为什么 7e加cc2500高频头后选择fhss协议按初始化没有反应

网友A:
省钱搞个二手14SG

网友:
按sfhss进去选偏频数字就可以了,不用理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省钱搞个二手14SG

最近在捣鼓遥控器我只是顺便玩玩

网友:
cc2500兼容天地飞接收机吗?

网友:
这个协议 直接连接接收机。不用初始化

网友(2022-03-21):
模块怎么接线求助

网友:
什么样的高频头,怎么接线,最近也在搞。一块摸索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省钱搞个二手14SG

大哥  TX16S那款遥控器怎样,想入手个

网友(2022-05-22):
引用 网友B:
大哥  TX16S那款遥控器怎样,想入手个

看到一个100多人的群里,2个人的sd卡掉机壳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