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厘米长的游艇袖珍小公主-玩具船的改装方案

楼主(2022-01-03):
一个小玩具船,这种超迷你型小公主游艇,  长度是20厘米,宽5厘米,高6.5厘米有什么改装的好的方案吗?原本是双马达的,想改成单电机加舵的,是不是连水冷都可以省了

网友A:
看到包装盒上仿水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包装盒上仿水结构。

所以这种好改吗,主要担心太重会沉底,轻了会不会太飘

网友B:
改装难度不小

网友C:
小孩玩具,改装难度有点大吧?

网友A:
目前这种配置,应该是最合理的配置了。如果要改的话也不是不可以,看你是想要啥。动力增强,续航增强还是干嘛。轻了很定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装难度不小

是啊都要用微型零件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孩玩具,改装难度有点大吧?

是玩具哈就图个外形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这种配置,应该是最合理的配置了。如果要改的话也不是不可以,看你是想要啥。动力增强,续航增强还是干 ...

主要是动力,和外观方面,里面塞满应该抗浪性能好点,但是怕太重沉喽哈

网友D:
上无刷吧,具体参考一下其他类似帖子。祝顺,虎年新春!

网友E:
改造的过程也是很有意思,要出好的效果估计上的设备可以添一艘新艇噢

网友F:
建议改比例控,双发不变,中间增加舵机控制方向,会比现在好不少!

楼主(2022-02-18):
引用 网友D:
上无刷吧,具体参考一下其他类似帖子。祝顺,虎年新春!

好的好的,感谢同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造的过程也是很有意思,要出好的效果估计上的设备可以添一艘新艇噢

是哈,改造得上点硬件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改比例控,双发不变,中间增加舵机控制方向,会比现在好不少!

嗯嗯,是准备改全比例,没想好单浆还是双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