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轮FT010改装问题请教

楼主(2022-01-04):
买了一艘FT010,改了飞盈佳乐90A电调,2860-2700Kv无刷,金属压浪板,水刀和110mm吸水舵,请问这个电机用什么浆合适?
还有一个问题,右转弯速度极慢,左转弯没问题,而且感觉比直线还快,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A:
拉杆钢丝太细了吧,我用34的桨,反正你把各种桨都买一遍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杆钢丝太细了吧,我用34的桨,反正你把各种桨都买一遍咯,

拉杆钢丝太细和转向速度有什么关系?
没明白,请指教。
来自微站

楼主:
没有哪位模友用过这个船体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