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关于天地飞控、接收机选配飞控的疑惑

楼主(2022-01-04):
小弟水平菜,又想努力学习飞行技术。玩过一些桨机和小涵道,掌握一些基础动作。现在想给平时练习加一个保险,减少炸鸡成本,安装全自稳飞控,只是用于紧急时刻救机使用

现有器材:天地飞ET16S控   206S  209S接收机,备选飞控乐迪Byme-A和D,东风DF-1飞控
目的:用于普通固定翼练习,不作FPV使用。最低要求只要手动和全自稳挡。最低可以只有2轴副翼和升降全自稳即可。半自稳可以没有,其他GPS、一键返还、特技、吊机、锁定、笔直航线等功能都可以不需要。

不拿飞控做日常练习,对感度调整没有要求。

买过NX3,仔细研究居然没全自稳,排除掉
研究过朋友的A3,居然没全自稳,排除掉
买过DF-1,到手的居然通电后,点不亮,先放一放,
稳定性是第一位的,方便性也是考虑的,电脑调参的就麻烦一点,忍一忍也是可以接受的。

求教:1、就剩下乐迪的Byme-A和D看上去好像蛮适合的,但它只支持s.bus/ppm。但是否支持天地飞206S、204W这二个接收机呢?我找不到206S的s.bus/ppm端口啊???
          2、飞控是否可以只接副翼和升降舵机,油门、方向、襟翼是否还是可以接在接收机上???
           3、是否有其他接收机和飞控可以选择???

望用过的朋友指教点拨,不胜感激。

屏幕截图 2022-01-04

楼主:
有天地飞et系列控和接收机的朋友,接飞控,能不能给几张接线的图片参考下,谢谢

网友A:
没有师傅教,也没在网上看前辈们的经验。感觉你越走越歪了。当然,这也是一个过程,无可厚非。

网友B:
肯定找不到天地飞206S的s.bus,因为他叫w.bus 其实一样能用,前提是要从新对频,多看看说明书

网友:
听你描述需要的是一个陀螺仪啊。乐迪那个Byme-A就是个陀螺仪,装它就行了,可以把飞机改到平飞。可以在乐迪官网查找说明书。
官网说206S兼容S.bus, 没有这个口的话,去问卖家,或者直接把这个W.Bus信号接入S.Bus口。只要正负不接错,最多是不识别信号,烧不了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找不到天地飞206S的s.bus,因为他叫w.bus 其实一样能用,前提是要从新对频,多看看说明书

你说的很对,遥控器包装盒内一张说明书根本没什么内容,官网下载整本et16说明书,厚厚的170多页,也只讲了原配209s有sbus接口,也没有接收机说明书。

电话问了天地飞技师,才知道206S的通道6,是隐藏的多功能PMW/sbus接口。模型。。。。。卖产品,也不讲讲清楚。。。

sbus接口问题先解决了。飞控还要再问下乐迪厂家技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师傅教,也没在网上看前辈们的经验。感觉你越走越歪了。当然,这也是一个过程,无可厚非。

我已经过了只把飞机飞起来的阶段,纯靠半自稳和全自稳飞行毫无乐趣可言。。。。飞控就是拿来首飞调试和应急炸鸡改出使用。。。。。。

年纪大了,有些时候手感和眼神已经不能和年轻人相比了。飞控对于我来讲,只是类似练体操多个保险网而已。以后练技术就更有信心了。。。。您说的也对。要练技术是要付出代价的,我只想把炸鸡的概率和成本减少些。仅此而已。

网友:
其实用飞控练不好技术的!越练越坏手,买个便宜的平凸上单翼1.4米泡沫飞机,炸坏热熔胶粘一下,然后老老实实,练飞起降,五边航线,飞机舵面调小些,exp曲线调柔和,每天一小时不用半年,你就是大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过了只把飞机飞起来的阶段,纯靠半自稳和全自稳飞行毫无乐趣可言。。。。飞控就是拿来首飞调试 ...

国内6,70岁的老模友多得很。很多都还在赛场上竞技呢。看老模友飞,和年轻模友的唯一区别就是他们的飞行风格更沉稳不张扬。

网友C:
不是很明白
我之前也查过NX3 PRO,A3 V2,锐飞2,DF-F1,乐迪byme-A这些百元以内的飞控,都是有自稳模式的,就是摇杆回中(不包括油门),就会自动控制回到水平直飞的姿势。这应该是飞控的最基本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很明白
我之前也查过NX3 PRO,A3 V2,锐飞2,DF-F1,乐迪byme-A这些百元以内的飞控,都是有自稳模式的 ...

别的不讲 NX3 PRO和A3就是没有全自稳

我只要一个全自稳模式调试和救机,我的理解是1、手动模式:这个大家都好理解
                                                                       2、半自稳模式:飞控使舵机自动平衡姿态,但舵机慢慢回中。同时飞控不限制摇杆操控飞机的倾角。
                                                                       3、全自稳模式:飞控使舵机自动平衡姿态,姿态没纠正前,舵机不会中。同时飞控限制摇杆操控飞机一定的倾角。

很多飞控看完说明书才发现,只有半自稳和一些稀奇古怪的模式。
锁定模式:这是什么鬼。。。。。
特技模式:又是什么鬼???
一键救机:和全自稳啥区别?
平衡模式:是全自稳+不限制倾角?
一键吊机:算了吧,不是飞3d机用不着,用了也会被人笑话

入行不久,学识有限,望大家指教批评

网友:
学飞行初阶段不能用陀螺仪,应选相适应机型分阶段进阶,有的机型太稳想炸还炸不了,只有这样才能练出来。

网友D:
一个开源OMNIBUS F4V2 PRO或V3 PRO飞控解你忧,只不过得找一个会调飞控的朋友帮你调下INAV固件就OK,全自稳,半自稳,增稳及纯手动等任你选,你手头的天地飞接收机可使用WBUS接口即可以SBUS模式接入。当然以后还可以继续添加设备用在远航FPV载机上保证你的投资不浪费。另外你的第二个问题在这个飞控上使用是可以的,不是问题,当然更可以全连飞控上定义每个通道的使用方式。有这么强大的开源控,其它的闭源控可以不用考虑了,估计得有人帮你搞下才行。

网友E:
楼主你这方向就不对欸,用增稳设备不会辅助你提高技术,你要提高操控技术应该是多练习,想减少炸机成本就多练模拟器,我带的学生从来不用增稳,甚至连EXP都不设。我带的学生都是先在模拟器上学会基本的操作后,我带飞几个起落就能放单飞了,而且后期很少炸机。你百度搜以下《戴氏教程》,照着这个教程练就行

网友F:
天地飞接收机的最后一个或者两个通道就是sbus接口(比如你那个图上的206s就是6通道的接口),但是需要在遥控器的端口设置里面去把端口6设为w.bus模式(其实就是sbus,但注意不要设为w.bus2,飞控不能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这方向就不对欸,用增稳设备不会辅助你提高技术,你要提高操控技术应该是多练习,想减少炸机成本就多 ...

回错,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天地飞接收机的最后一个或者两个通道就是sbus接口(比如你那个图上的206s就是6通道的接口),但是需要在遥 ...

正解、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开源OMNIBUS F4V2 PRO或V3 PRO飞控解你忧,只不过得找一个会调飞控的朋友帮你调下INAV固件就OK,全自稳 ...

飞目视的不建议用F4刷inav,这些是远航用的飞控,对操作干涉太多,飞起来感觉很难受,各种与飞控做斗争。
目视飞行还是推荐NX3、A3、E51、锐飞一类的飞控。

网友G:
我用的也是天地飞ET16S控,买的是A3S3飞控,自稳模式特别稳定,用了一个三段开关,设为关闭、增稳模式、自稳模式。飞固定翼飞机

求教:1、就剩下乐迪的Byme-A和D看上去好像蛮适合的,但它只支持s.bus/ppm。但是否支持天地飞206S、204W这二个接收机呢?我找不到206S的s.bus/ppm端口啊???
这两个飞控没用过,A3S3可以支持,也可以用PWM
          2、飞控是否可以只接副翼和升降舵机,油门、方向、襟翼是否还是可以接在接收机上???
A3S3可以的,也可以接在飞控上,把感度设为0,等于直通
           3、是否有其他接收机和飞控可以选择???
别的没用过,我的接收机是209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也是天地飞ET16S控,买的是A3S3飞控,自稳模式特别稳定,用了一个三段开关,设为关闭、增稳模式、自 ...

多谢大家指点,已解决

马林多个襟翼。206S接收机不能适配锐飞和乐迪Byme-A  最后用了209接收机才有足够的通道。配合锐飞使用。
下午首飞,手动、半自稳、自稳很正常运行,飞行姿态还不错。但每次换电池都是姿态调整和确认,这点很烦人。。。。
206接收机接锐飞,锐飞灯闪自检后,直接死机。

歼十小涵道使用206S接收机,接乐迪Byme-B也很适配,但感度不能调节,全自稳下偶尔会抖。
最烦人的是水平姿态确认,外八字控舵为信号,还需各舵面全部恢复100%才能触发。。。。。相当于调整好的参数要全部重新来2遍。。。。。
飞控还强行自带油门锁功能,又占用一个通道。。。。起飞前又多一项检查步骤。麻烦。。。。
飞控去抢遥控器的活,真不知道设计者是什么想的。。。。

简单实用可靠才是王道,产品功能和性能先没做精,就想做广,是不是厂家都不怎么玩航模的啊?

至于需要软件调整感度和舵量方向的飞控,基本不考虑,难道试飞调试还要带一台电脑不成!!!
飞机内部空间局促,外场调整还要接飞控usb线难度也不小!

浅薄粗鄙的一点看法,还望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家指点,已解决

马林多个襟翼。206S接收机不能适配锐飞和乐迪Byme-A  最后用了209接收机才有足 ...

闭源飞控你就得听人家的,开源飞控随心所欲压根就没这些事儿,用INAV最新固件,你说的那些都不是问题,舵机中立点,前后俯仰度及感度上天打开开关自动完成,新机基本都在家调参完毕,外场不用带电脑,即使想非要调参现在也是用手机有线或无线调,以前回过你的贴你也不细看不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家指点,已解决

马林多个襟翼。206S接收机不能适配锐飞和乐迪Byme-A  最后用了209接收机才有足 ...

A3S3用软件调参,我把ET16S的T6调杆设为调整感度按钮,打到最低为100%,向上拨动四下为60%,乘以总感度50%,则为50X60%=30%,T6调杆拨动一下为-10%,记住这个数就能大概猜测出调参的总感度,就不用外场带电脑了。

网友:
A3S3取消外部机械调整感度估计也是为了推销他的调参卡

楼主:
外部机械调整感是一颗精密电位器,一般吃不消长年累月的风餐露宿。。。。况且厂家一般都用很差的所谓精密电位器,时间长了更加不能保证可靠性。

可能基于这个原因,取消掉。当然啦推新产品也是可能的。做个wifi调参它不香吗???

网友:
只能说路走歪的一塌糊涂。
固定翼又不难,如果训练得法,小学生都能飞好。我女儿幼儿园没毕业就教会了,现在一年级都能吊机了。
折腾的方向不对,南辕北辙。
来自微站

网友:
应该模拟器多练练。我女儿每天练20分钟模拟器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