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试过DX6E刷DX8E的固件?

楼主(2022-01-04):
有没有人试过DX6E刷DX8E的固件?因为这个系列估计内部电路板都一样,只是焊多几个接头,和软件固件限制。所以…有人试过吗?

楼主:
魔界怎么了?连人都没了?

网友A:
DX6E与DX8E应该用的是一样的固件。
只是在MCU中进行了加密及功能设置处理。
如果,你一定要刷DX8E的,哪将造成有两台用同样序列号的DX8E。
一般情况下,没这个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DX6E与DX8E应该用的是一样的固件。
只是在MCU中进行了加密及功能设置处理。
如果,你一定要刷DX8E的,哪将 ...

是的。这个没关系的啊,8通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