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V3飞控怎么从Ardupilot刷回BF固件呢?

楼主(2022-01-04):
      如题,F4V3飞控怎么从Ardupilot刷回BF固件呢?求教程方法

网友A:
短接BOOT,进DFU模式,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BOOT,进DFU模式,刷。

我按了BOOT按键,然后电脑设备管理里也没相应反应,BF软件也没显示DFU模式   但是这台电脑是有驱动的都刷成功Ardupilot 固件了 只是想返回BF固件没辙了

网友:
zadig补一下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按了BOOT按键,然后电脑设备管理里也没相应反应,BF软件也没显示DFU模式   但是这台电脑是有驱动的都刷 ...

按住BOOT,插USB线上电脑,自检结束后松开BOOT,开BF。需要打STM32的驱动。

网友B:
正常就是BOOT DFU刷回去,一般我喜欢用INAV刷,有时候BF会不认。可以很肯定的是,F4V3刷了ardupilot后完全可以通过DFU刷回BF或者INAV。这样的事情我做过无数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就是BOOT DFU刷回去,一般我喜欢用INAV刷,有时候BF会不认。可以很肯定的是,F4V3刷了ardupilot后完全 ...

首先感谢回复, 我的飞控是F4V3普通版本,我选择刷的固件是matek F405 wing  带“BL”结尾的固件,插电脑有COM端口号,也能连接Arduplane 的 MP地面站,但是界面显示配置错误 其他选项也能选择 ,但是地面站中没有全部参数这个项目,所以没办发精细定义固定翼垂起的电机映射端口 等等其他参数  ,按住F4V3飞控的BOOT按钮插电脑软件没有显示DFU状态,所以无法刷回BF固件了,知道我要怎么操作在刷固件吗?   我又重新安装了电脑驱动还是无法进入F4V3的DFU状态,是不是刷错固件成砖头了。

楼主:
有强制把STM32F405芯片刷程序的方式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回复,我的飞控是F4V3普通版本,我选择刷的固件是matek F405 wing  带“BL”结尾的固件,插电脑 ...

如果f4v3飞控的话  应该刷omnibus f4pro 对应的ardupilot 带bl的固件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f4v3飞控的话  应该刷omnibus f4pro 对应的ardupilot 带bl的固件才对

是啊,但是刷都刷了,不知道怎么在刷回BL固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