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v977用d7e多协议控请教各位大佬几个问题

楼主(2022-01-05):
最近拿出以前的伟力v977重新飞,原厂控螺距调不了,就上d7e四合一试试,但是一直调不好,总结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1、油门和螺距是一个通道,但是油门是从-100开始,而螺距好像从-50左右才开始,如果设置三点把最低设置成-50岂不是一开始就有油门输出?
2、九通道螺距比例输入要用“油门”才能飞行,否则油门通道没有用;
3、油门和螺距是一个通道,能不能实现油门和大小任意调整而不影响螺距?

小生确实弄不明白这个设置,用原厂控又太过于局限,用d7e又设置不了,实在搞不定,请求各位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A:
先学习一下怎么调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学习一下怎么调机

调机是没问题的,就是977这款设置够呛

网友B:
貌似977无法单独调螺距。教你个方法,换110主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977无法单独调螺距。教你个方法,换110主控板

就是不想换,110主板我也有,我手机977主板多

网友C:
能飞就可以了,就算是110也就那样子,都是一个级别的,不要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飞就可以了,就算是110也就那样子,都是一个级别的,不要折腾了

不想浪费啊

网友(2022-08-24):
请问有可调螺距的V977主板可出售吗?价多少?
来自微站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想浪费啊

请问有可调螺距的V977主板可出售吗?价多少?

楼主(2022-10-19):
引用 网友D:
请问有可调螺距的V977主板可出售吗?价多少?

螺距能不能调整不能保证,反正不太好弄,我自己没解决好。

网友:
我本来想说,可又欲言又止,怕被人说给14SG带货,但还是忍不住说,以前总有一大群大神把MCPX吹到天上了,直到我自己花了毕生代价飞到天上把MCPX摘下来才知道伟力的小鸡子是最好的,也就是被mcpX帮派认为是low货的这些机子,换个14SG飞飞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距能不能调整不能保证,反正不太好弄,我自己没解决好。

这D7E我还花了500专门请那位改装大神弄了个sfhss协议的飞K110,结果还是飞不好,直到买了14SG才飞好,这代价有点大,500白花了,而且这个控还各种BUG,一保存数据就死机重启,你看又在给14SG带货了

网友E:
V977 K110,能飞就行了,别奢求太多了。
动力太差,航线动力都跟不上。经常一个转身可能就下降1米多。。。
但是K110绝对是无敌的练习机,随便炸,原地复活接着练。

网友:
引用 网友E:
V977 K110,能飞就行了,别奢求太多了。
动力太差,航线动力都跟不上。经常一个转身可能就下降1米多。。。 ...

这不就对了,这小飞机主要替换模拟器来练练一般航线和各个面的翻滚,别指望拿来练什么彩虹、钟摆之类,用470练炸一下修半天,还别说成本

我那台动力猛的K120(用的是K110的塑料旋翼头)师父用来自旋翻,非常定点和线性,但其他方面就跟S2差远了,他说零螺距的时候K120还是比较飘,

K110练熟练以后,主轴可以用螺丝锁住这样就不用每次炸机去弄大齿轮了,这个K110主轴用在K120非常管用,防止K120那个限位器炸多了移位那个小螺丝搞几次就滑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