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微型数控车之同步轮

楼主(2022-01-06):
闲着无事,利用空余时间做一台微型的多功能数控车.

网友:
是不是可以造一台印钞机,以后买模型器材就不愁没钱了

网友:
你好,请教一下,铝板是怎么固定在木板上的,木板是怎么固定在铣床台面上的?谢谢!

楼主:
ab胶粘上就是了
来自微站

网友:
数控就是

网友(2022-03-21):
这个同步轮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啊?

网友:
铝板个木板之间用胶粘的吗   怎么保证铝板和滑台是平行的

网友(2024-12-23):
这个同步轮做的好,自己做就方便了,要多大就多大。我一直想做一个,不会编程,所以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