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调速板

楼主(2022-01-07):
调速板已经做回来了,经过测试,模式选择、位置模式方向选择、使能、脉冲频率、占空比,0~+10V控制都一切正常,但-10V存在问题(遗憾、没有-10V在速度模式下不可以反转)下面网址链接是测试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zNDQ1NTYwNA==.html

近两年伺服电机比较便宜,手上也攒有几套 东元、台达伺服,用来做各类DIY设备动力源(比如:车床、铣床、雕刻机主轴),对比无刷、变频器价格区别不大,但整体性能、及可玩性来说比变频器、无刷电机等强的太多太多,手上的几套都支持位置模式、速度模式和力矩模式;但是伺服也有不方便的地方,都需要外部控制器提供脉冲或模拟量电压信号进行控制,各类信号发生器、转换开关加起来又太臃肿、而且价格也不便宜,所以就按自己可能用到的功能、最最经济简单的方式画了快伺服调速电路板
1、调速板支持宽电压输入DC12~36V都可以;
2、调速板可以用来直接驱动12~36V、6A以下直流有刷电机(通过0~100%占空比进行调速),也可以用来调节LED灯亮度、或者控制小功率加热丝都可以;
3、可以为步进驱动、伺服驱动提供转速信号,可以控制使能、方向、及控制模式选择(位置模式通过调节脉冲频率进行调速、速度模式和力矩模式通过调节0~+-10V模拟量电压进行控制)
4、可以为其他设备提供+10和-10电源,负载能力1A;
大家看看常用到的功能有没有遗漏的,没有的话就开始订电路板了

网友A:
卧槽,刚需要这个你就画模块了
楼主能不能画个只模拟量输出的?尽量小一点。我雕刻机伺服主轴一直用的电位器分压。简单,但是精度不行。因为我伺服设置的是主轴转速没达到设置转速会给雕刻机一个暂停信号,转速达到后自动回复加工。这个功能非常实验,能最大化利用主轴扭矩,而且大大降低憋刀引起的断刀,就是对调速电压要求高,新电位器换上去没问题,用一段时间后某几个点位会出现输出电压跳变,导致主轴一会加速一会减速(虽然转速变化不大)雕刻机没法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卧槽,刚需要这个你就画模块了
楼主能不能画个只模拟量输出的?尽量小一点。我雕刻机伺服主轴一直用的电位 ...

在你的电位计输出端加一个低通滤波器电路(图1)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要在稳定一点,增加抗干扰能力的话可以增加个电压跟随器(图2),
注意图中所有电容器要选择耐压20V以上的瓷片电容;
如果不要求有负电压信号,只要正电压信号电路就简单了,自己手工DIY就可以

网友B:
这个跟伺服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伺服有关系?

不要纠结名称,主要用来为我手上的伺服驱动器提供脉冲或模拟量信号用,其实名称嘛随意,叫啊猫、阿狗电路板 也是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要纠结名称,主要用来为我手上的伺服驱动器提供脉冲或模拟量信号用,其实名称嘛随意,叫啊猫、阿狗电路 ...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你的电位计输出端加一个低通滤波器电路(图1)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要在稳定一点,增加抗干扰能力的话 ...

感谢楼主,电路图以收藏。改天雕个电路板出来试下

网友C:
既然是伺服电机,那一定要有编码器接口。
支持那种自带微型编码器的有刷直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伺服电机,那一定要有编码器接口。
支持那种自带微型编码器的有刷直流电机。

主要只为手上的伺服驱动提供脉冲或模拟量信号,如果要专门做有刷电机驱动的话,那至少是要做成H桥输出,到也可以实现;如还要采集编码器信号闭环控制的话就成伺服了、搞闭环我没这个能力;现板上只有一个功率MOS,只简单的实现有刷电机单方向调速或控制加热丝用,这个只是附属功能了;

网友D:
我想定一块 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定一块 可以吗

我只下单订做了2套,只刚好够我用哦; 如果有人要的话等板子收到测试没有问题可以在做一次、不过量少的的话成本会高(现在我订做了2套,共4块板:电路主板+标识面板,还有元器件贴片焊接等杂七杂八费用加起来差不多合着50多块一套);这东西量越大越便宜,百套以下板厂基本按样品报价,价格不会便宜多少,上几百套量的话半价都不用;

网友A:
按楼主图二雕刻了一个电路板,板子已经焊接好,现在有一个问题,我电位器没到底电压就饱和了(8.8伏左右lm358有一点二伏左右的压降)我我手里没有10k的电位器,用的20k的。我量前级就,就是358的3脚电压随着电位器变化非常线性,不知道是不是电位器的问题?要是用20k的电位器是不是要把1脚那个电阻换成20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楼主图二雕刻了一个电路板,板子已经焊接好,现在有一个问题,我电位器没到底电压就饱和了(8.8伏左右lm3 ...

我忽略了一个问题,你问了才想起来,1脚要输出10V的话,LM358的8脚要12V以上电压,最大支持32V;
只要1脚电压不超过10,8脚12V~32V之间不管多少V,3脚最大只会输出10V;
严格来说,信号类型的导线在PCB板上是不应该有直角和锐角布线的,你稍等,我给你画一个图吧,你照着在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楼主图二雕刻了一个电路板,板子已经焊接好,现在有一个问题,我电位器没到底电压就饱和了(8.8伏左右lm3 ...

图中R4可以用你的20K没有问题,只是分压输出的作用,R1电阻值偏差关系不大,但R6、R5、C6、C2建议不要偏差太多,这个和滤波时间常数有关,(C2容值不要看错了,是10UF,可以
用电解电容代替,性能比磁片电容略次)电位计不装在板上的话尺寸可以减少一半、大约20*20mm的电路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R4可以用你的20K没有问题,只是分压输出的作用,R1电阻值偏差关系不大,但R6、R5、C6、C2建议不要偏 ...

感谢您的图,我不会用画电路板的软件,强行用mc画的

网友E:
你的斜身车床用着咋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斜身车床用着咋样啊,

近年对电子类比较感兴趣,机械类型的暂时吃灰中

网友:
这伺服调速板好呀,我以前为了伺服还买了个小plc也就折腾了正反转和调速

网友F(2022-04-21):
楼主你好,日鼎伺服电机速度模式,使能线接通电机就慢速的转动是什么原因,能不能控制到0转速
来自微站

网友:
我买了个调速板,自己不懂好多问题,把人搞懵了
来自微站

网友F:
楼主,拼一块可以吗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日鼎伺服电机速度模式,使能线接通电机就慢速的转动是什么原因,能不能控制到0转速

日鼎伺服我没有用过,应该是可以通过调节参数实现的;我用过松下,台达,富士、东元等,这些都可以参数设置对应关系,比如可以设置0.5V电压为0速,少于0.5V为反转等等,,或者是0V对应0速,10V对应30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拼一块可以吗

你好,我设计的这个没有多余的,只做了2套自己用,具体请看前面11楼的回复;

网友:
请问一下,伺服驱动的速度模式和力矩模式都是通过调节0~+-10V模拟量电压进行控制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