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罗XL700V2开箱

楼主(2022-01-07):
飞机已经买了一个多月了,人却在外地出差,回家后迫不及待地开箱。

包装盒

包装盒

马达座

马达座

快拆电池板

快拆电池板

一体主轴座

一体主轴座

大齿盘

大齿盘

尾桨夹

尾桨夹

尾波箱

尾波箱

尾变距

尾变距

十字盘

十字盘

大桨夹

大桨夹

主旋翼

主旋翼

楼主:
我的第一台700级直升机,整体感觉质感不错,特别喜欢他的电池快拆,终于不用拆头罩换电池了。国产飞机加油!!!

网友A:
电机太猛了 貌似4730 再用上715桨 无敌了!祝楼主爽飞,不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太猛了 貌似4730 再用上715桨 无敌了!祝楼主爽飞,不炸机!

谢谢!

网友B:
其实你还是要去头造 飞完电子设备很烫的话  不去头造 怎么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还是要去头造 飞完电子设备很烫的话  不去头造 怎么散热?

我不会连续飞一台飞机。

楼主:
改电调线到后面了?这不浪费了原机的快拆结构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电调线到后面了?这不浪费了原机的快拆结构了吗?

原装的快拆是要把电池焊在电池板,用不起那么多电池板。

电调电源线延长到后面,可以实现不拆头罩换电池,并且只用一块电池板即可。

前几天在一个群中,有人质疑把电调电源线延线会影响飞行?
我飞了30多起落,没发现电调有问题(好盈200Av4.1),应该是可以延长的。

不过,有些电调在说明书里 确实提起了延长电源线可能带来的问题

请广大模友注意!祝大家爽飞!

网友C(2022-02-09):
引用 网友A:
原装的快拆是要把电池焊在电池板,用不起那么多电池板。

电调电源线延长到后面,可以实现不拆头罩换电 ...

给电池板做个转接线就行了,不用把电池焊到电池板上

网友C:
昭意电机吗,多大的

网友:
芳村伟哥吗?

网友D:
终于是装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终于是装起来了

嗯,过几天可以试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电池板做个转接线就行了,不用把电池焊到电池板上

高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昭意电机吗,多大的

昭意4730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昭意4730

1.5线径的这个吧,小罗V2用这个电机感觉如何?

网友C:
你的飞机大小齿盘中间有垫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飞机大小齿盘中间有垫片吗?

配件里有一个主轴的垫片,不过装完机没感觉有虚位,所以就没装上去了,飞一段时间再看看要不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线径的这个吧,小罗V2用这个电机感觉如何?

嗯,是1.5线径的。还没试飞,看参数应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