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练习机都用什么机型?练哪个动作时炸机最多?

楼主(2022-01-07):
各位,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回贴看看。我是以550做为练习的,但上新动作的时候,炸了两次,想了解一下大家都是以什么机型做练习?

网友A:
我觉得初级水平450级别就够了,大机用处不大,电池小起落数还可以多刷。看到一些大佬也一直飞小机,感觉没啥动作不能练啊,看来飞得不好不能怪飞机小
。

网友B:
先模拟器,事半功倍!550级以上(含)就有大飞机的感觉了。大飞机稳定进步快,建议550以上。当然450也没问题,就是适不适应的问题。

网友C:
我之前用360练,现在用500练。熟练的动作飞700。大机炸不起

网友D:
新动作470练会 520巩固,然后700干

网友E:
用430桨的500机练习比较合适。450机型比较贼,如果技术跟不上炸鸡频率会高些,成本反而高!

网友F:
练习最好是放得开,小鸡练习心里压力不大,大机练习都怕削到自己,哈哈

网友G:
470和X3,不过我都是模拟器里面有把握了才真机试,所以也很少因为新动作不熟悉炸机

网友H:
360-380练习效率最高。找有草的地方飞,及时熄火拍地上大概率继续飞,稍微严重点也就是大桨尾管啥的损失很小。

网友I:
550 一模一样的 X2 学新动作从来不炸鸡 主要要先把前置动作练会 跳跃进阶必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