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的悬停训练模式还是挺有用的

楼主(2022-01-07):
初学对尾很快可以掌握,另外三个方向很难
模拟器悬停训练模式,逐个方向,逐个舵练,可以感觉到进步。
练一天模拟练一天真机,真的有进步。

网友A:
凤凰 有没地方可免费下载呀

网友B:
我也在用凤凰模拟器的悬停练习。有没有觉得这个模式下打舵比正常模式下反应激烈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用凤凰模拟器的悬停练习。有没有觉得这个模式下打舵比正常模式下反应激烈得多?

可以把舵量调小,我改成30-7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用凤凰模拟器的悬停练习。有没有觉得这个模式下打舵比正常模式下反应激烈得多?

另外,刚开始根本就是共振,舵越打飞越远,那是相当绝望。练过几次后终于找到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凤凰 有没地方可免费下载呀

淘宝买模拟器加密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凤凰 有没地方可免费下载呀

刚看到电动直升机版有一篇去年的教学贴被翻到首页了,很详细,参考

网友C(2022-04-10):
tb那个next的模拟器哪位大佬用过啊,怎么样,就是价钱有点小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把舵量调小,我改成30-70

我调过舵量大小,还是太狠激烈,打一下飘老远了,等你在修正回来又漂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调过舵量大小,还是太狠激烈,打一下飘老远了,等你在修正回来又漂远了。

哈哈哈,我上面也说了感觉和你差不多。不过真能练出来,我开始也是崩溃的,改小舵有一点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我上面也说了感觉和你差不多。不过真能练出来,我开始也是崩溃的,改小舵有一点帮助。

跟真机差太远了,我是按照真机的舵量大小调的,我真机飞的是地坪线的npcs S3小飞机。套用这个设置飞模拟器太激进了,驾驭不了,尤其是那个凤凰的悬停练习,每次都出圈。

网友E(2022-05-23):
引用 网友C:
tb那个next的模拟器哪位大佬用过啊,怎么样,就是价钱有点小贵

我买了一套,TM的关税收我200多,用是挺好用。
原装的加密狗支持很多格式的接收机,TM货得用多合一加密狗的G系模拟器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买了一套,TM的关税收我200多,用是挺好用。
原装的加密狗支持很多格式的接收机,TM货得用多合一加密 ...

什么加密狗比较好用呀前辈

网友:
一般入门练习凤凰就可以了,买那种蓝色壳的8合一加密狗,带凤凰功能的就好。
或者直接用Real Flight 模拟器G7或者G7.5,这个要用到黄壳的黄金战士23合一或者更高的加密狗了,
新冠之前,Real Flight的版本是G8,正版授权不到3k一套。
用这种加密狗的时候切记要先插加密狗,再开软件;关闭的时候先关软件,再拔加密狗。

next模拟器可以用以上两种加密狗的G3,4,。。。7功能档。必须购买授权码才能使用,
TB售价600几十块钱,一电脑一授权。授权可以任意转移,但是频繁转移会封号。

我玩的不深,只会正常飞,不会飞3D,所以对模拟器好坏无法评价。

网友:
逐个面练好了可以练快速换向,有时候慢慢转就不乱,但是转快了就蒙圈

网友(2022-07-10):
以前买过一个super cp 有配一个加密狗好像,不记得是不是凤凰了,光盘也不知道丢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