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改CNC全金属摇杆

楼主(2022-01-08):
T8FG改CNC全金属摇杆,某一天忽然在某宝上看到一对感觉不错的金属CNC的摇杆,价格相对JR的那对来时便宜太多了,决定折腾一番

楼主:
手上就只有一个T8FG的老控了,只能用它来实验了

楼主:
摇杆到手, 先看看

楼主:
先拆控测量下数据,要不对不上就麻烦了

楼主:
还好,都对得上,决定开搞

楼主:
通过比对,发现CNC的摇杆三维比FUTABA的大了点,决定先上铣床走几刀,开工前先做好措施

网友:
加个转接座能不能行?

网友:
JR是全金属的?自己的控还从来没去研究过这个。

网友:
有原来的效果好吗?

楼主:
上床后的效果,再打两个孔就完事了

楼主:
然后就是各种切各种割

楼主:
最后的成品

网友:
比原来提升了多少?

楼主:
这个没有办法确定能提升多少,没有仪器可以测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办法确定能提升多少,没有仪器可以测量的

那还是不折腾了

网友:
很早就看到这个摇杆了 新的16IZ 不舍得改 以后吧

网友A:
这摇杆塑料成分居多?

网友:
高级遥控。

网友:
这个多少钱呀

网友:
折腾完了冬天没法飞了,铝合金导热快,分分钟大拇指就没知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摇杆塑料成分居多?

全金属CNC的

楼主:
今天出去试飞了,手感真的很爽

网友B(2022-03-05):
您好,麻烦问一下,遥控本来是一个摇杆四线插座的,还成这种6根线的是不是就是把两个供电和接地并一起?看您这个貌似是这样,不敢确定

网友:
漂亮,不知道手感提升多少。缺点就是固定座改动太大,一般人没这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麻烦问一下,遥控本来是一个摇杆四线插座的,还成这种6根线的是不是就是把两个供电和接地并一起?看 ...

是的

网友:
这个摇杆的手感真的是非常好

网友:
还有这个

网友:
还有个数字还是模拟的问题吧?您这两个都是数字的吧?

网友:
大佬,我为啥测摇杆的黑红线,电压是负的零点九伏我想确定一下供电电压,怕给烧了,不是这样测吗?

网友B:
就是我的遥控单摇杆,也是您这种四根线的,我看ag01这些工作电压3.3v,我也不太懂,就想测一下这四根线里面的红黑,应该是供电电压吧,但是怎么测数都不太对,是不应该这样测吗

楼主(2022-04-04):
引用 网友B:
就是我的遥控单摇杆,也是您这种四根线的,我看ag01这些工作电压3.3v,我也不太懂,就想测一下这四根线里面 ...

我的这个摇杆是3.3V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摇杆是3.3V的

就是开机后按着红黑测直流电压就是3.3是吧,我按这个方法测,只有0.9,而且是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开机后按着红黑测直流电压就是3.3是吧,我按这个方法测,只有0.9,而且是负的

na 会不会是你接错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na 会不会是你接错线了?

就是线序问题……好了……看来线色乱标是厂家潜规则

网友(2024-10-03):
改改太棒了

网友C:
收藏备用,就是这控太老了点
要是T16IZ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