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得动力刀头

楼主(2022-01-08):
论坛不知道怎么了,连续几天电脑都无法登陆,今天能上来了哈哈哈,当时做得时候没有合适得开孔器,找了个垂线用得陀螺,车了机刀,铣了个槽,打上孔,装了个断掉得铣刀,简易镗刀可以用了,可能是角度不对,而且我没有预先开孔是直接在在板子上开始挖出来得孔,开得时候铣床抖得好厉害,声音和那个车床刀尖断了得声音一样,反正是成功了
开孔出来,剩下得那个圆板还能做其他用途,没办法铝合金太贵了,而且只能网购哈哈哈

网友A:
铝贵,铁也贵,铜更贵。塑料便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贵,铁也贵,铜更贵。塑料便宜点。

铁好卖,我这里是西部小市区,钢材和钢板都还是好卖得,铝合金就不一样了一般只有做门窗得型材,别的就不想了,网上买加上运费就贵了

网友B:
皮带太弱,带载容易打滑,建议换多契带或同步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带太弱,带载容易打滑,建议换多契带或同步带

驱动还没有接,目前没有实际转动过,不过我看人家车床都用得这玩意驱动,感觉应该没啥问题吧,也就驱动6毫米得铣刀之类,怎么好多都说打滑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驱动还没有接,目前没有实际转动过,不过我看人家车床都用得这玩意驱动,感觉应该没啥问题吧,也就驱动6 ...

PU圆带摩擦力不好容易打滑,我的0618A以前就是用这种圆带,稍微用点力皮带就打滑了,那个电机才180w,你这个无刷电机估计都得有两三百瓦了

网友C:
请问一下楼主,这个电机多大功率,用什么驱动,来路出处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楼主,这个电机多大功率,用什么驱动,来路出处

无刷电机,链锯上用的,咸鱼大把,有20v和40v的,至于功率,肯定是多多有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