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简易半自动铣床走刀,多谢poppoppop兄发帖分享

楼主(2022-01-08):
小铣床走刀一直是个困局,自己不会改数控,市售铣床走刀器都是工业机配件,无法安装,由于手摇进刀的速度不稳定,铣削面总是波澜起伏而且由于机器功率小刚性差,所以只能用很小切销量+低速走刀,手轮拧到手酸,抄平面有端面铣刀还好,赶上开槽就累惨了,下班回家才有时间玩机,有时候一个零件要加工好几个晚上才完工,自从车床改装电子挂轮真香之后,一直盼着能有铣床电子挂轮问世,一直也没等到呢,前几天看到宝岛省poppoppop兄的帖子深受启发,用电动扳手做自动走刀真是太方便了,

我正好家里有个闲置的微型电动扳手,用1/4方头装个14mm套筒头,正好可以驱动手轮轴的螺母走刀,不过由于电动扳手转速在200转/分左右,走刀速度略快,造成了一次断刀牺牲了一只巨贵硬质合金铣刀痛定思痛,准备给电动扳手减速,首先考虑了直流电机调速器,尺寸小可以固定在外壳上,

电动扳手闲置久了电池歇菜,把原机的三星电池换成了松下的18650,没有调速功能只好自己折腾

考虑到这种小电动扳手的电机太小,电压又低,如果用电机降速的方式可能会造成扭力下降,最终选择另一个方案,就是直流电机用的微型减速箱

打定主意后马上订购到货,拿来研究一番,本想把减速箱固定在电动扳手上,怎奈体积太小无处安放,只好选择了大力钳
先是车铣了电机轴上用的1/4方头,然后把一个六方改锥头用手电钻夹住,在砂轮机上磨细到2mm装上减速箱附赠的电机齿

用的时候左手握大力钳夹住减速箱,右手握电动扳手插入减速箱的菊花

正所谓,懒人想懒招儿能用即可

拍照技术太渣了,铣削出来的平面非常平整,刀纹整齐细腻,只是我退刀的时候不小心划了反向的刀痕,拍照出来也不好看,大家理解就好
实际铣削效果还是不错的,电动扳手转速200-230转/分左右,经过减速箱1:21,实测大概7秒/转,也就是9转/分左右,铣床手轮每圈1.5mm行程,换算成走刀速度大概是0.22m/s,图片是10mm三刃高速钢立铣刀,吃刀深度1.5mm,主轴转速800左右,基本上就是“刷刷”的切削声,电机负载声音也不很大,算是达到了预期效果,改天用端铣刀再试试。

网友:
不錯啊,動手能人。

网友:
不用电池,直接用直流电源也可以吧。

网友:
了解一下步进电机,和淘宝上得一些简易控制器,做个来回自动走刀得玩意简直不要太轻松,我是整了3个86步进,准备改数控了,控制器也买了,如果学不会编程,大不了就接个手轮,也比直接摇轮子轻松

网友A:
3个轴加三个步进电机,丝杆啥得都不用改,电机买大扭力得就行了,大力出奇迹,我看你3D打印机都有了,改这个还不是轻松

网友B:
用步进电机吧   我刚改了两轴走刀   成本才一百块出头还能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3个轴加三个步进电机,丝杆啥得都不用改,电机买大扭力得就行了,大力出奇迹,我看你3D打印机都有了,改这 ...

已经在研究改数控了,不过还是没基础,需要前期学好多东西,刚学建模,对控制板操作系统刀路知识还都是空白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在研究改数控了,不过还是没基础,需要前期学好多东西,刚学建模,对控制板操作系统刀路知识还都是空 ...

我连3D软件都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连3D软件都没有呢

ArtCAM.很好学。画图转代码就行了。

网友:
伺服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正在进行数控的改装,但用的是附加上去的方式来改
这样一来,要使用手动加工时只需拆下就能恢复原状
ht ...

灵活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步进电机吧   我刚改了两轴走刀   成本才一百块出头还能调速

小白也想做两轴自动走刀,敢问大佬的自动走刀使用多大功率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小白也想做两轴自动走刀,敢问大佬的自动走刀使用多大功率电机?

大佬不敢当   X轴直驱用57步进   电流标2.3A    Z轴1:4减速比用60步进   没标   万用表测就差点3A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不敢当   X轴直驱用57步进   电流标2.3A    Z轴1:4减速比用60步进   没标   万用表测就差点3A    希 ...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