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请教恒龙新品kv2

楼主(2022-01-08):
小弟我新入坦克圈子,正巧恒龙新品KV2上市,想购置一台玩玩,有如下问题想请教
1.恒龙kv2基础版本掉履带问题是否严重,野外行走稳定否?
2.恒龙kv2是否在外形上与真车有很大的出入,具体有哪些呢?
3.恒龙的主板是否支持使用外置接收机呢?
希望各位朋友不吝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A:
1稳定2仁者见仁智者见智3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稳定2仁者见仁智者见智3不可以
啥叫仁者见仁。有出入就有,没有就没有,客观点

网友B:
1:恒龙的KV2是基于恒龙原来的KV1的底盘换了一个炮塔而得~~KV1算是恒龙产品中比较中庸稳定的一款。掉履带问题并不严重,野外行走也很稳定。
2:外形问题:因为是基于恒龙原来KV1的车体换炮塔而来,所以车体上很多细节基本没变~~比如KV1才有的车体附加装甲。另外就是恒龙标志性的死鱼眼灯~~~
3:不能接外置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