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做的动力铣头

楼主(2022-01-09):
(无正文)

网友:
简简单单 挺好的 最近也在凑材料 想DIY个小台锯

网友A:
简单实用,这个铣刀杆只能夹一个规格的砖头吧?如何转不同孔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实用,这个铣刀杆只能夹一个规格的砖头吧?如何转不同孔径?

看样子是用的ER11的夹头,要用不同的铣刀,就用不同的夹芯呀。这个的夹持力和夹持精度要比钻夹头高了好多的。至少高一个量级的

网友:
多看了一个字,核动力铣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用的ER11的夹头,要用不同的铣刀,就用不同的夹芯呀。这个的夹持力和夹持精度要比钻夹头高了好多 ...

是ER11夹头,最大能夹7毫米的铣刀。

网友:
论坛好起来了,人气越来越旺了

网友C:
这样搞有个缺点,和主轴垂直的时候,就不好用了,支架得做成可以正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搞有个缺点,和主轴垂直的时候,就不好用了,支架得做成可以正反用的……

就是可以正反两用的。把动力头换个方向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可以正反两用的。把动力头换个方向即可。

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