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接收,连接mb陀螺,油门怎么接

楼主(2022-01-09):
只有sbus接口,电调油门通道直接插mb上可以吗,对救机没影响吧,就飞飞450直升机,以前都用传统接法,好几年没碰直机了,都忘记了,只前用的华科尔的控

网友A:
sbus接到mb的ele通道,电调接ch5。不会影响救机,这个接收机是什么制式的。最好是fasst的比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sbus接到mb的ele通道,电调接ch5。不会影响救机,这个接收机是什么制式的。最好是fasst的比较稳定

fasst的,我的控是T8fg,卖家说这个主要适合穿越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fasst的,我的控是T8fg,卖家说这个主要适合穿越机

T8不支持fasst

网友:
引用 网友B:
T8不支持fasst

哈哈哈,晕菜了

楼主:
已经都设置好了,油门通道直接插陀螺仪没有任何问题,失控保护也没影响